636和68-1单管来复再生收音机性能对比

楼主(2020-08-01):
来复再生式单管收音机比较容易制作,也深受广大无线电爱好者的喜爱。单管机电路大致分两种,其一是采用倍压电路的636型,另一种是采用高频变压器的68-1型。单管机虽简单,但影响接收效果的因素也很多,所以可玩性比较好,调试好了性能并不差。
最近制作了两台单管收音机,分别为636型和68-1型,对比一下这两款电路的实际性能。两台机器用的磁棒天线相同,磁棒规格:厚5mm宽8mm长60mm,线圈都用0.2漆包线绕制,初级100匝次级10匝。调谐电容用同样的薄膜电容,两组定片相连,与动片之间电容量为200P左右。三极管均为3AG1B,放大倍数都在62左右。检波二极管都用2AP10。再生电路都用发射极做再生线圈两圈。两节7号电池供电3V。
636型:倍压电路用一支270p云母电容与两支2AP10组成。三极管基极与二极管之间并接一支5.1k电阻和一支10uF电容。扼流圈用工字电感2.2mH。
68-1型:高频变压器用中周磁芯绕制,这种中周磁芯中轴细,两端宽,呈深工字形,线槽较深,0.08的漆包线初级绕200匝次级绕230匝,罩上磁帽。
两台机器的扼流圈和变压器均放置在电池盒顶端,距离磁棒较远,而且成90度放置,最大限度减少干扰。耳机输出都从上拉电阻下端接一支10uF电解电容接耳机再接地线。此电路既可以用低阻耳机收听也可以用高阻耳机收听,只要调好偏置电位器就行。
对比结果:
频率高端灵敏度和选择性两者差别不大,都能收到同样的电台,但声音大小和音质方面636不及68-1。
频率低端636声音明显变小,只有微弱的声音,得仔细听才能听到,尤其中国之声频率在540KHZ时声音微弱,低端频率逊色一些,选择性基本没变。68-1表现很好,低端频率和高端频率在灵敏度和选择性上几乎没变,声音依旧很饱满,声音大小变化不明显,音质还很好,能听出低音效果。两者收台数量相同。
以上都是用15欧姆低阻耳机收听对比。在使用480欧姆耳机收听时,差距变小。636在低端频率声音变弱的较少,选择性基本没变,收台数量没变。68-1依旧很出色,无论高端频率还是低端频率,灵敏度和选择性基本不变,收台数量没变,很稳定。
从对比表现来看,636机在频率高端和低端均匀程度较为逊色,灵敏度和选择性还可以,音量稍小,音质一般;68-1机在频率高端和低端比较均匀稳定,灵敏度和选择性较佳,音量较大,音质较好,性能优秀。两者调节时需要偏置电位器和再生线圈互相配合调节,电位器使用的是330K阻值,从大往小调节,在约140K时声音最大,偏流再大点或者再小点声音均减小。再生量给大了偏置电流就要小一点;再生量给小了偏置电流就要大一点,再生量和偏流调到适中为好,集电极电流约1~1.5mA,大再生小偏流和小再生大偏流这两个极端都不可取,调试到声音大小合适且不啸叫即可,灵敏度和选择性较佳。
636收音机和68-1收音机是一对孪生兄弟,结构简单,容易制作,但把简单的事做好了却不容易。这两台收音机采用传统diy方法,绝缘板打孔,然后镶铜铆钉,背面飞线焊接,满满的怀旧感,老锗管情怀油然而生。
在那火红的年代能有一台单管收音机就感觉非常幸福,那是一代人的记忆。现在的孩子可能永远也理解不了当年的那种幸福,以至于现在任何电子产品都无法超越。

网友:
此是淘宝上卖家经心调试的电路,用于现代元件,因此肯定要比按68-1或636原始电路,但是用我9014等现在三极管的收音机效果要好
68-1
68-1
68-1
636U
3TDA
3TD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得太对了,现在德生的收音机,几十块的性能都相当不错了,但是想做一个单管机,材料费、精力、花费的时 ...

不为无用之事 何以遣有涯之生
年纪越大越发现没有爱好的人生如同行尸走肉呀
有些所谓费力不讨好的事也愿意去做 这就是情怀

网友B:
对于636和68-1电路,适合用中阻耳机,标配为800欧。
在3V供电情况,用1.6K电阻做直流负载有点偏大,换成1K会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636和68-1电路,适合用中阻耳机,标配为800欧。
在3V供电情况,用1.6K电阻做直流负载有点偏大,换成1K ...

谢谢老师指点 这个我可以试试 继续努力 希望您多提宝贵意见 握手

网友C:
看了楼主美轮美奂的作品,手头刚好有一个一样的塑料盒,那就考虑是不是也要干一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 这个我可以试试 继续努力 希望您多提宝贵意见 握手

636电路如果要音量大,晶体管工作电流可以调为2--3毫安,但如果用1.6K负载,3V供电当工作电流调到1.6毫安时晶体管就几乎进入饱和区,而用0.8--1K电阻做负载时,晶体管的工作电流可以调到2--2.5毫安,仍然有合适的动态工作范围。

68-1原电路是设计为6V供电,管子的动态工作范围更大一些。

网友D:
鸡子做得如此漂亮,比当年的商品机还耐看。

网友E:
楼主讲得非常的细致,使我受益匪浅。

网友:
68-1型之所以效果好一些,是因为可以改善检波器输出阻抗与低频放大输入阻抗的匹配。
倍压检波虽然检波得到的音频电压较高,但输出阻抗也较高,当检波器输出连接到较低输入阻抗的低放管,其结果就是电压被大幅度拉低,还不如半波检波产生的电压高。
当使用高频变压器耦合,就可以使用半波检波电路,虽然输出电压低,但输出阻抗也低,与低放匹配较好,驱动功率大,整机效果就更好。

网友:
68-1还可以将高频变压器初级改180圈初级改240圈中心抽头(实际是双线并绕120圈,异线头尾相接为中心抽头),另一端加一个2AP9为全波检波(2个2AP9负极连接,中心抽头接地),音量音质有所提高。
636和68-1如果用800欧耳机可以取消1.6K和10微法电解直接连接,音量会增加很多,小时候都这样玩,甚至配舌簧喇叭也从来不接电容电阻的,不是没试过,效果相同。还有68-1的高频变压器右端对地最好接个103电容,不是为了什么改善音质,是为了音频负载不成为高频负载的一部分,提供高频旁路。

补充内容 (2020-8-2 21:57):
高频变压器应该先绕次级再绕初级,初级末端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美轮美奂的作品,手头刚好有一个一样的塑料盒,那就考虑是不是也要干一个了。

同道为友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636电路如果要音量大,晶体管工作电流可以调为2--3毫安,但如果用1.6K负载,3V供电当工作电流调到1.6毫 ...

谢谢老师教导 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鸡子做得如此漂亮,比当年的商品机还耐看。

谢谢点评 继续努力 精益求精

网友F:
别的电路咱也插不上话呀!关键是一点都不懂,但是单管机也做了十多次了,我觉得单管机用1.5v很难成功。比如我的目标当然是袖珍型的,因为就一个管,何必做的太大呢?所以最开始就是用的短的扁磁棒和普通的收音机密封双联,但是我并没用两个定片联一起方法,因为我觉得只要电容覆盖频率够用,尽量用小的,这样磁棒上的线圈就能增加,毕竟磁棒很小。然后是电源,本来是准备用1.5v的,但是灵敏度太低了,9014做的不能加再生,加了也没用,9018做的能加再生,但是灵敏度远不如3v的9014的好。当然3ag1的我也试过,636的灵敏度音量差,68-1的灵敏度和音量远高于636,同样都是3v电,假如68-1用6v电,那效果真的不可思议,只是我还真没有6v电池罢了。耳机的话,800欧的耳塞机我并不是没有,为什么还要用32欧的动圈耳塞呢?一是来源容易得到,实验好了既增加经验为自己或者给别人做单管机时耳机的来源广泛,二是磁电式的耳塞音质太差,不如动圈的悦耳。以上是我个人的见解,有错误请指出,我好改正,争取进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的电路咱也插不上话呀!关键是一点都不懂,但是单管机也做了十多次了,我觉得单管机用1.5v很难成功。比如 ...

谢谢点评 同道为友 我也打算做1.5v机 目前打算用3AG1或者3DG6试试 不过单管机声音有点小 打算做个多管的 还没试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点评 同道为友 我也打算做1.5v机 目前打算用3AG1或者3DG6试试 不过单管机声音有点小 打算做个多管的  ...

中您毒了,镀银铆钉和板子已经准备好,只差山寨啦 对了请问老师,早一段买了很多小盒子,都是估摸着买的,不知道哪个尺寸更合适,您这个盒子尺寸多少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您毒了,镀银铆钉和板子已经准备好,只差山寨啦 对了请问老师,早一段买了很多小盒子,都是估摸着 ...

这个尺寸80mm50mm26mm,之前也买过不少盒子,但买了之后做的欲望就减少了,感觉还想做别的样子的机器。所以生活就得前思后想,想好了你再做。既然买了就做完吧,善始善终。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好会有很大收货的。加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尺寸80mm50mm26mm,之前也买过不少盒子,但买了之后做的欲望就减少了,感觉还想做别的样子的机器。所 ...

非常感谢老师,太佩服您了,机器做得简直就是艺术品!唉,早看到您的帖子就好了, 昨晚才下单已经发货了,8种盒子80多块,竟然没有这个尺寸,倒是有85*50*25和85*50*21的,不过刚好发现N年前买过,昨晚从老家扒出来,就是这尺寸,还得再买一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老师,太佩服您了,机器做得简直就是艺术品!唉,早看到您的帖子就好了, 昨晚才下单已经发货 ...

盒子大小其实都可以玩 只要原件放得下就行 多琢磨琢磨 好好排排版 我做这两个机器刚开始想做两管机 就是因为小了 所以做单管机了 想了大约一个月才动手的 大盒子小盒子都可以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讲得非常的细致,使我受益匪浅。

谢谢您的评价,本人也是票友水平,互相学习,握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评价,本人也是票友水平,互相学习,握手。

某宝转悠半天,找不到您这种磁棒呀,可以密一个链接吗,非常感谢!
对了,买了这个盒子,蓝色的,看起来还行,您看看能用不 ,100*60*25 TB1poD7GXXXXXaaXXXXXXXXXXXX_!!0-item_pic.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转悠半天,找不到您这种磁棒呀,可以密一个链接吗,非常感谢!
对了,买了这个盒子,蓝色的,看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转悠半天,找不到您这种磁棒呀,可以密一个链接吗,非常感谢!
对了,买了这个盒子,蓝色的,看起 ...

能用的 板子裁剪好了就可以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找到啦,麻烦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点评 同道为友 我也打算做1.5v机 目前打算用3AG1或者3DG6试试 不过单管机声音有点小 打算做个多管的  ...

做多管的,不如做yt-1型,矿石收音机论坛里最熟的三管机电路,用1.5v供电,也是高频变压器的,三极管检波灵敏度高,三个管只用一个偏流电阻,声音宏亮,关键是容易做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多管的,不如做yt-1型,矿石收音机论坛里最熟的三管机电路,用1.5v供电,也是高频变压器的,三极管检波 ...

这个可以研究研究 不过可不可以做成独立偏置的呢?

网友:
楼主图片里的格言真棒!

网友:
  楼主好手艺  ,装响容易 ,做的如此漂亮不容易,加分点赞

网友F:
还是只用一个电阻调三个三极管的经典。灵敏度高,而且输出功率大,能带动小扬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只用一个电阻调三个三极管的经典。灵敏度高,而且输出功率大,能带动小扬声器。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互相交流学习 同道为友 握手

网友G:
这个调幅部分是不是68-1电路: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30691-1-1.html,如果是的话我也算是做过了。

网友:
你觉得是吗?68-1是二极管检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调幅部分是不是68-1电路: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30691-1-1.html,如果是的话我也算是做 ...

苏老师作品是两波段的 调幅部分也是高频变压器 有相似的地方

网友H:
单管来复再生收音机谈什么完美,灵敏度、选择性、稳定性可定比超外差差远啦。贫困时代的产物,也没有什么收藏的价值。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单管来复再生收音机谈什么完美,灵敏度、选择性、稳定性可定比超外差差远啦。贫困时代的产物,也没有什么收 ...

       可不能这么认为,单管机的精髓和灵魂是再生,只要再生调到合适,灵敏度、选择性、稳定性可定比超外差不相上下,很多人做单管机做做而已,不去理解再生含义,包括636电路图,虽然没有画再生,但是这个636本身在排版位置具备一定再生功能的,所以效果还是有的,缺点是再生在中波段不均匀,需要调节,造成实用性差,在实用性方面不如超外差,作为玩具玩玩,玩的精还是有很大空间的。再生调到位,1.2电源,32欧音乐耳机,偏流1mA左右,声音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不能这么认为,单管机的精髓和灵魂是再生,只要再生调到合适,灵敏度、选择性、稳定性可定比 ...

谢谢您的评价 说的很对 玩的是情怀 品的是滋味 装收音机的人不是为了听广播 钓鱼的人不是为了吃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评价 说的很对 玩的是情怀 品的是滋味 装收音机的人不是为了听广播 钓鱼的人不是为了吃鱼

说得太对了,现在德生的收音机,几十块的性能都相当不错了,但是想做一个单管机,材料费、精力、花费的时间,甚至还有买工具,总的费用不知能买多少部成品机了。更何况,现在的收音机也真没什么好听的,zhongyi PZ 、春药广告、国际吵架……还有什么好听的呢。
      如同做饭一样,其实体验的是做饭的过程,而不是为了吃这一碗饭
我的各种材料基本齐了,明天开始锯几块小板,先把老师的版本山寨一下再说

网友(2024-11-26):
引用 网友F:
别的电路咱也插不上话呀!关键是一点都不懂,但是单管机也做了十多次了,我觉得单管机用1.5v很难成功。比如 ...

“9014做的不能加再生,加了也没用,9018做的能加再生,但是灵敏度远不如3v的9014的好。”

同感。

网友J(2025-04-10):
能不能发一下背面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不能发一下背面接线图?

您好 这两个机子是以前做的 时隔很久了 当时的图片已不在了 s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