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890C+成功变身硬芯,改9999

楼主(2020-08-01):
胜利VC890是一款经典的普及型手动万用表,虽然现在看各方面有些落伍了,但是巨大的保有量和群众基础还是依然存在。
本人有一块VC890C+陪伴了十多年, 平时在家修修小家电,玩点音响系统,折腾一下电脑主板,VC890完全胜任,稳定、精确、从来没有掉过链子。疫情期间朋友借去就消失了。
本人纯属业余爱好者,对所谓的黄皮表毫无兴趣,手头有一块网红ZY219,在怀旧的情节下又买了一块新版VC890C+,看得出胜利厂家还是很重视这款经典普及表。新版在硬件上做了很多改进,大致如下:增加了频率档,取消了飞线一般的电源线;把校准跳线放到了电池仓,可以不开盖进行校准,主板一些元件进行了优化和缩小,在主板上增加了存储芯片的读写跳线孔。。。。。前几天准备改一下9999,本来很简单的事,自己有些大意,想偷懒夹子直接读写,操作时眼花手抖,可能是造成供电脚短路,把牛屎芯片弄残了 ,表现是可以开机,各档位显示正常,但除了通断,其他所有档位都不能测量,打电话给胜利售后,回复说可以返厂维修,只需要承担往返快递费(10+10),于是寄往西安胜利售后公司。
中途售后加过微信,居然是一个妹纸工程师,赶紧使劲夸耀了一番,此处略去NNN字。。。。。。核实了我这个表跟其他的混淆,说已经修复,即将寄出。
今天收到,来回刚好一周,效率还是很高滴,看到校准跳线有焊锡,明显是校准过,简单测试,非常准确,马上拆开,准备进行没有完成的事业---——改9999,这次就不准备偷懒了,直接吹下来备份和修改。拆开以后,哈哈,居然光鲜的牛屎换成了方块硬芯!!!仔细一看,果然是HY12P668,开心之余,迅速吹下24C08,用备份芯片修改9999,焊回主板,装好,开机顺利点亮,9999完美呈现!!!经过简单测试,各项测量精度完全不受影响。

网友A:
手里有890D,使用近30年,换过保险,现在很好,国产表

楼主:
特别表扬一下国产厂家的售后服务,相当于20元换了一个硬芯,还做校准,比自己铲牛屎、买芯片更换、业余校准,要强太多

网友B:
楼主的VC890C+是怎么保养的?竟然能用十几年,还稳定,我也有这款表,但是用过一段时间,表转盘就接触不好了,电阻挡短接数值很大,得拆开清理转盘,每次清理能用一段时间,胜利别的表也有使用过,也是相同问题,感觉转盘接触不良是胜利表的通病,福禄克就没这毛病,虽然贵了点

网友:
我也有一个,新买的,可以!

网友C:
厉害2v边9.999V,国产表可以自己校准吗?隔壁论坛有个帖子国产表不能自己校准印象特别深。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售后……

网友:
请说说9999是什么?不懂,想学习一下。

网友:
为什么出厂不安装硬芯呢就是为了节省成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1999改了所谓9999,我绝对没什么实际意义

不懂,上面图中2V档显示9.993?1999改为9999是什么意思?提高了精度,还是位数?改的意义是什么?
我有个数字表

网友:
我也有一块,原来公司报废的我给修好后自用了。损坏原因是因为同事不小心测了高压,刀盘焊盘打坏了一小段,主芯片烧了

楼主:
其实1999改9999也就是个心理安慰,看起爽一些。除非做研发实验室,对三位以后有要求,在日常应用中,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已经完全足够了,我偶尔测电脑主板cpu内存桥供电,两位以后的数字都是忽略不看的。爱好者一般喜欢折腾工具,很方便的情况下能够调出更高的显示位数,何乐而不为,而且有一点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VC890C+是怎么保养的?竟然能用十几年,还稳定,我也有这款表,但是用过一段时间,表转盘就接触不好 ...

可能有个体差异吧,我也就是业余时间用用,原来那块vc890c+十年间从来没出现过转盘接触不良的问题,非常稳定,期间电池漏液把电源线头座腐蚀了,从一个玩具中拆了一个接上,满血复活!
友情提示,由于机械方式的转盘换挡行程较大,普遍都没有做很强的防尘措施,如果工作环境恶劣,刀盘的接触不良就可能发生,不能全怪厂家,可以根据自身的环境情况,做好防尘工作!如果长期在多尘的环境下使用,建议按键式的全自动表更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懂,上面图中2V档显示9.993?1999改为9999是什么意思?提高了精度,还是位数?改的意义是什么?
我 ...

9999的显示模式,如果测量锂电池,可显示为4.012V,如果使用1999的显示模式的表,则只能显示为4.01V、有效位数少一位。同理只能将91.38V显示为91.3V,也少一位。所以9999模式的有效显示位数,在特殊情况下能多出一位,显得更精准。

网友:
看来胜利的售后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2v边9.999V,国产表可以自己校准吗?隔壁论坛有个帖子国产表不能自己校准印象特别深。

万用表理论上都可以自己进行校准,不同的芯片方案有不同的校准方法,现实中最困难的不是校准方法,而是缺乏专业的校准仪,需要电压、电流、电阻、频率、温度等高精度基准源,所以我把自己校准称为“业余校准”,跟厂家的专业校准仪相去太远。
新版VC890把校准跳线放到了电池仓,可以非常方便地进行校准,简单短接,开机拨到欧姆档就进入校准程序,下图是我返厂前自己进行的校准程序,如果有校准仪就很简单,几分钟即可完成校准。厂家售后进行了校准,精度非常高,精确到万分之一二,几十块的普及型万用表能够有这样的精度,还能怎样苛求?
另外提示一下,要改写存储器数据,一定要做好备份,最简单粗暴的方法是直接硬件备份,重新弄一个24C08备份芯片,随便乱改都没事了,哈哈!

楼主:
关于牛屎和硬芯的差异,各有看法吧,个人认为本质是一样的,牛屎属于终端工厂级的封装,简单便捷,成本低,二者最大的区别是硬芯的散热性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上面图中2V档显示9.993?1999改为9999是什么意思?提高了精度,还是位数?改的意义是什么?
我 ...

你这个本身就是个四位半的表

网友:
强迫症的我表示2V档显示9999极度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VC890C+是怎么保养的?竟然能用十几年,还稳定,我也有这款表,但是用过一段时间,表转盘就接触不好 ...

胜利表不是个案

我买过新表就不行,再也不买胜利表。

或许我对这个太在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理论上都可以自己进行校准,不同的芯片方案有不同的校准方法,现实中最困难的不是校准方法,而是缺 ...

谢谢科普解答释惑,读改写存储器数据还不会 ,隔壁论坛有个帖子刚刚找了半天没找到大概意思是fluke手持表可以方便个人校准和国产表只能回厂校准。所以我才有这个问题,再次感谢!

网友F:
楼主能详细过程再写出来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详细过程再写出来多好

新人发图有限制,考虑到论坛也有不少类似的内容,如果需要具体哪一些内容,可以提出来,会尽量给出参考

网友:
为啥我的890C+改了9999后,超过2000计数的部分感觉精度很差呢?感觉2-9之间的值仅仅是多显示一位数,精度还是三位半精度呢?

网友G:
看看我改的,反复校准几十次了,根本没用。多出来的计数根本不准啊????而且不稳定,比如校准后2V档测量9V是9.004,过一会儿或者几天,就变成了9.011了。

网友:
其实牛屎芯与硬芯只是封装区别,性能木有差别

网友:
楼主,你改9999后,校准用的源是几开头的值? 比如校准2V档用的1V还是9V?按理说应该用9V对吧?  但是,我的改了之后还是只能用1V校准,输入9V或者5V,校准程序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我改的,反复校准几十次了,根本没用。多出来的计数根本不准啊????而且不稳定,比如校准后2V档测量 ...

朋友,对于890表的校准,我有一点实际经验,我这个表比较特殊,是今年4月新买的,之前有一个老890,我自己用淘宝买来的基准源尝试过校准,尝试的结论就是:仅凭手里的一个业余电压基准源校准的结果,精度和稳定性根本达不到。这次这个新表是返厂以后更换了硬芯,再由厂家利用专业的校准仪进行的校对,精度和稳定性都非常好,改9999以后,实测第4位显示也非常精准,跟我新买的ZT219第四位只差一个字,呵呵,还不知是谁更准。
你这种情况我个人分析跟改9999没有关系,有可能是表的硬件部分出现的数据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890D,使用近30年,换过保险,现在很好,国产表

坛子里总会有一些人对国产表不予认可,这个跟前几年手机的情况类似,,,不过,作为一款普及型万用表,VC890的群众基础和巨大的市场拥有量,这个事实是不可否认滴!
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都有好几块表了,还专门新买一个VC890C+,用的机会很少,其实也就是一个纪念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朋友,对于890表的校准,我有一点实际经验,我这个表比较特殊,是今年4月新买的,之前有一个老890,我自 ...

会不会是芯片品质有差异?我的改了9999,说白了线性很差,而且不是直线,2V档测量1-10V,2V以下很准。3-10V误差忽高忽低,没有规律。导致我怎么校准都不行!无论按照哪个电压校准,总有几个值偏差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觉得除了点心理作用其实用处并不是很大。测量精度是由硬件决定的,比如误差百分之零点零五或者百分 ...

有点用的。我新买的表都是挑选5999的,为什么?经常测量三相电压,一般地380V的标称电压常常高达400多伏,如果是3999,就需要换挡,而5999的,测完单相220标称的(实际电压可能有240V),再转而测量线电压380V,显示可达420V,3999不够用,5999就不需要换挡直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是芯片品质有差异?我的改了9999,说白了线性很差,而且不是直线,2V档测量1-10V,2V以下很准。3-1 ...

个人感觉跟芯片品质关系不大,高度集成的芯片出厂以后只要没有损坏,理论上几乎是同品质无差异,有可能是芯片外围的测量参考元件的稳定性存在问题。

网友C:
找到一个“存储器24C08的串口读取与写入程序”  https://www.ixueshu.com/document ... 8947a18e7f9386.html  把汇编语言部分给加载道路keil软件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一个“存储器24C08的串口读取与写入程序”  https://www.ixueshu.com/document/b182fab31af30eb1fb6945 ...

其实没有必要这么麻烦,最便宜的土豪金编程器都会附带读写程序,随便找个十六进制编辑器改写一下就能烧录24x芯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没有必要这么麻烦,最便宜的土豪金编程器都会附带读写程序,随便找个十六进制编辑器改写一下就能烧录 ...

谢谢指教,我是单片机还没入门,在tb看到了。

网友:
这个表手头也有一台,18年买的,也不知什么版本,反正用源测试精度不错,用来当炮灰用。手动档改9999总感觉不那么完美,那么20V档是不是99?有点搞不明白

网友:
没有方法,不知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没有必要这么麻烦,最便宜的土豪金编程器都会附带读写程序,随便找个十六进制编辑器改写一下就能烧录 ...

楼主好,有没有电路图分享找了一个电路图是TC7106的芯片电路图,没有单片机没有24存储器。 忙活半天才发现不对,也没有晶振。
还打印了好几张这个原理图的电路工作原理介绍图文。

网友(2022-11-30):
890c+   2015版   dm1106ben 硬芯      芯坏了

网友H:
请问楼上芯片是什么原因坏的呢,受潮还是误测高电压?谢谢

网友:
64针  胜利890c  890d  还有新版9801  都可以用dm1106ben  和hy12p66b    只是据说要写程序     7106的是44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上芯片是什么原因坏的呢,受潮还是误测高电压?谢谢

可能碰到交流电了,当时修液晶电视,突然闪一下

网友:
不错,相当于4位表了。

网友(2025-03-02):
请问楼主电容档怎么校准的呢?也是分量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