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SONY老电视的音频功放电路图、实物图、杀鸡图。

楼主(2020-08-02):
好几年发不了言,今天下定决心弄好了。发几个图庆祝一下。谢谢!

很久以前捡了一台SONY老电视,别的都扔了留下个电路板。是热底盘的机器。所以音频功放用的是变压器输出、危险隔离。我觉得这个电路板比较漂亮,准备整干净了挂在像框里。所以很久以前我就把上面的元器件都拆了唯独留了功放电路。留下是因为我对变压器输出功放比较感兴趣。这几天清理旧东西,我想把电路板继续拆完,所以,就把电路图抄了下来,也进行了测量,和电路图进行了对比。然后,接上电,用我的手机听了孙露的《女人花》,黄莺莺的《只有分离》。感觉声音很好。我用裸喇叭听的,声音好不好只是根据经验判断的。然后继续拆完了。贴在这里算是它最后的光荣吧。变压器和元器件我都留着,以后如果有时间看能不能另外恢复吧。

特点:热底盘;电容隔直、变压器输出;采用经典的电容自举、射极跟随器推挽电路;用负反馈决定放大倍数110倍(假如晶体管hfe很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近似);一个大环的反馈,可能用于防振。

原先拆过的板,只剩下电源和音频功放部分:

部分特写;上半部是电源,下半部是功放

拼凑了102v ac,整流滤波后得到132V,和它原先要求的135V差不多,接上手机,喇叭,听听还不错。图上手机只是个空客,真的手机我拿在手里拍照呢。

弄完了继续拆,剩下一个板。

电路图。比较经典的线路吧。特点都写在上面了。注意放大倍数我算错了,不是11是110.

再来一张,留下图标占用的空白边。注意放大倍数我算错了,不是11是110.

谢谢惠顾!

补充内容 (2020-8-2 07:17):
放大倍数还是没算好。刚才重看了一下,应该是:转折频率大概1KHz吧(1/(2*pi*R245*C247))。反馈是通过这个支路和R230的的并联。放大倍数约等于(R230//(R245+1/(2pifjC247)))/(R229//R228//R226),假定Q245 hfe大

补充内容 (2020-8-4 09:07):
对不起再补充一下,电源电容泄放电阻的阻值是47K,不是4.7K啊。今天焊一个电源需要泄放电阻,算阻值和功率的时候觉得不对,才发现上次抄图时候看错了4.7K;若真是4.7K功率就超标了。

网友A:
电路也太简单了

网友:
楼主挺怀旧能折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也太简单了

那个年代还有更简单的。一个前放一个功放。声音老好的啊!

网友:
图画得有功夫!

赞赞赞。

网友B:
作为装饰的话,我觉得原板比较有意义,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给人一种工业森林的感觉,光是一块板子就比较单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装饰的话,我觉得原板比较有意义,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给人一种工业森林的感觉,光是一块板子就比较单调 ...

谢谢建议。这么想过。后来因为原板上有个很高的高压变压器,上面吸了许多黑灰。而且板上还有许多的飞线,并不很美观。我想,拆了飞线也就不完整了,干脆都拆了算了。

网友:
这应该是日本原装110V的机器,我也拆过一个,只是把音频输出变压器拆出来,后来扔哪里去也不知道了

网友C:
     电路图类似与老牌18寸彩电的伴音功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类似与老牌18寸彩电的伴音功放电路

你贴的这个电路能不能看成是利用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电感做成的自举电路?以前只知道利用电容做自举,你这个电路的自举部分对我来说比较新奇。

更新:似乎是利用c616做的自举电路。具体不太了解。

网友:
真是下了功夫把没用的原件都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贴的这个电路能不能看成是利用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电感做成的自举电路?以前只知道利用电容做自举,你这 ...

    九几年18寸彩电有好多都是这样的伴音功放电路,特别常见,很明显变压器初级就是自举电路,这样的自举电路也是常见的。

网友:
这功放应该称HTL了(有变压器输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