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坏了

楼主(2020-08-02):
书房的格力空调空调挂机坏了,偶尔开机时还起点作用,前几天就干脆歇菜了。昨天叫师傅上门维修,最后确认是空调主板故障,全新的要580元,拆旧的下来修要280元,感觉太贵了。现在是手动时空调还能使用,就是温度不可调。想问问各位,空调主板容易拆装吗?自己想鼓捣一下。

网友:
有一定的电子基础的话,完全可自己维修,等到修不好再买也不迟。

网友:
即使不会修,买一套通用空调电脑版换上去也很便宜。

网友:
手动能正常工作主板没坏,遥控接收头坏了。先用着吧等天凉了再自已玩吧

网友:
对照型号,去淘宝看看,找到合适的,自己更换。

网友A:
内机外壳打开,侧面有主板,都是可拔插头,可以自己研究。

网友:
能制冷,先用着再说!

慢慢想办法。

网友:
楼主给出故障现象好像设定条件了,

网友:
估只能换板,元器件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机外壳打开,侧面有主板,都是可拔插头,可以自己研究。

还没修过空调,外壳不懂得好拆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换电池,再换个遥控器试试看。如果不行,换控制板上的红外线接收头,几块钱的事!

家里面有三台同样型号的空调,遥控器是通用的,用别的空调试过了,遥控器是好的。

网友:
变频的不好弄,不是变频的淘宝买一块通用板几十块钱。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空调红外接收头容易坏,换过几次

网友:
【还没修过空调,外壳不懂得好拆装吗?】
初次拆有点烦——外壳有几个与主机连接的螺丝,顶部还可能有塑料胶带加固。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899987351660042460.html
曾经遇到的空调遥控失灵——挂机遥控接收板严重潮湿,清洁、吹干后故障排除。
【家里面有三台同样型号的空调】——可以互换电路板确认故障来自哪里。

网友C:
楼主的应该是定频吧?
变频主板在外机, 也不会报价280元。

有三台,那绝对能修好
定频买主板也很便宜。

想自己修,又叫人家上门, 这么热的天没给100元?

网友:
有三台一样的,对换一下不就知道了呀………………

网友:
我们这找师傅上门修空调,用户不修了,上门服务费,检修费,最少60元10公里内。

网友:
主板不难拆,我家空调换了二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应该是定频吧?
变频主板在外机, 也不会报价280元。

不是变频空调。那天维修人员报价上门费50元,立马就付了。

网友:
能找到原因就好,慢慢拆卸换零件。。我的5年格力变频外机天天制冷隆隆声响售后来了也找不到原因

网友D:
看看维修区的文章,你的空调电脑板就是电源问题,拆下来,拍个照片,告诉你怎么修理。
刚才那个美的空调的问题和你的一模一样,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变频空调。那天维修人员报价上门费50元,立马就付了。

你做的可以

TB应该有卖室内机主板, 不贵的

你有三台同样的,那就有对比参考。 慢慢查肯定搞定
或许就是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维修区的文章,你的空调电脑板就是电源问题,拆下来,拍个照片,告诉你怎么修理。
刚才那个美的空调的 ...

我就想天凉点之后尝试着自己修,不花那个冤枉钱。论坛那么多大拿,虚心求教就是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想天凉点之后尝试着自己修,不花那个冤枉钱。论坛那么多大拿,虚心求教就是了。谢谢。

你这个空调的电脑板没有元件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