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录像机接新的液晶电视无信号?

楼主(2020-08-02):
老式录像机接新的液晶电视无信号?

有台老松下G12录像机,AV线输出接到家里液晶电视上 显示无信号  找了个小黑白显像管的电视 就有视频信号了  是现在的电视的问题还是录像机的问题呢?液晶电视AV接FC游戏机等设备 正常显示  就是接这个录像机没信号 ,想在大电视上看老录像,这个怎么办呢

网友:
信号接口不支持老录像机……

网友:
G12录像机AV应该是正常的同步信号不对没法打开液晶电视机的AV通道。电视机有DVI口可以试试也可以用射频线输出到电视机试试(电视机要有高频头)

网友A:
DVI口有误,对不起,现在的电视机数字式同步信号与老式电视机模拟同步信号有差别。还是用射频线试吧。G12射频信号 三四频道也有二十五频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I口有误,对不起,现在的电视机数字式同步信号与老式电视机模拟同步信号有差别。还是用射频线试吧。G12射 ...

就是说 只能试试天线那个接口了。那那种录像机能支持现在的新的大屏液晶电视呢?最后出的几款吗

网友:
录像机时代就一个东芝98录像机有数字技术能停格央视正在播放的节目也没有数字输出的,最晚出的HD82立体声的录像机(上海产)也没有,有VGA输出的就行了,我的模拟等离子电视改造后才能看数字几顶盒的DVI口接视频,AV口接音频,想起来了有一种监控录像机有这种口的当时的价三万元,(当年修过这种录像机)保安公司专用的

网友:
买个硬盘录像机不就行了,搞这么麻烦……

网友(2020-09-09):
以前用小霸王游戏机的射频器接VCD机音视频信号,再用老电视直接U频段接收蛮清晰的

网友:
老电视是模拟机,不会去侦测信号,只管解调,放大,驱动CRT.
由此证明录像机是OK的。
新液晶电视机可能。
1,模拟端子坏了或者接触不良。
2,录像机信号稍弱,被电视机直接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