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门禁控制电源

楼主(2020-08-02):
偶得两个门禁控制电源,原以为是普通串联稳压电源,但实际绘图后发现很是奇特,还望各位前辈指教稳压原理

输入为DC18.28V(配套变压器),可调范围10.2~17V(空载),一般在10.2~13之间,

带载(2A)后电源跌落小于0.2V,括号内标注的是输出调整为12.5V时各元件两端实测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此电路的基准电压是从何而来的,微调VR1后几乎所有元件两端的电压都有改变,

没有稳压二极管,

三极管的BE结压降在一定范围基本恒定,非要找个基准的话,可以说Q1的BE结压降就是基准。

做了个仿真:

图一

图二

图一、图二分别是输出1A、2A时的情况,Q1的Ube变化约3mV,“基准”的变化量1%以下。

以上是个人对此电路的理解,如有偏颇还请指正。

楼主:
电路图及PCB照片如下

楼主:
细节照片细节照片

网友:
硬件过流(短路)保护,有什么奇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串联稳压电路。

输出电压增大,UR8增大、Q1的Ib增大,Uce下降。Q1的Uce就是Q2的Ube ...

请教此电路的基准电压是从何而来的,微调VR1后几乎所有元件两端的电压都有改变,

没有稳压二极管,

负极接地,此电路调整管在负极,还是个集电极输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BE结压降在一定范围基本恒定,非要找个基准的话,可以说Q1的BE结压降就是基准。

做了个仿真: ...

这个仿真软件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此电路的基准电压是从何而来的,微调VR1后几乎所有元件两端的电压都有改变,

没有稳压二极管,

D8会不会是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BE结压降在一定范围基本恒定,非要找个基准的话,可以说Q1的BE结压降就是基准。

做了个仿真: ...

感谢指点!

如果我想把这个电源变成一个6~12V的可调电源,是否只需修改VR1和R11的值(减小R11 加大VR1),其它不变?

怎样来提高稳定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

如果我想把这个电源变成一个6~12V的可调电源,是否只需修改VR1和R11的值(减小R11 加大VR ...

个人的理解,不一定对,您就当个参考吧。

换了调整管,在仿真里改了改,R11改为8.2K,输出范围即覆盖6-12V。

输出5V,负载1-5A时的状态:

输出12V,负载1-5A时的状态:

提高稳压性能,个人感觉还是加个基准比较靠谱,或者把Q1换成TL431之类的性能较好的器件。
不过从仿真结果来看稳压性能还是不错的,输出1A增加到5A,电压跌落只有几十毫伏。仿真毕竟是仿真,您实际试试吧,如果不理想再想办法。
电压调低后调整管功耗增大,或者负载别太重,或者加大散热片。

网友:
调整管集电极输出的稳压电源。

优点:1,低压差。压差低到1V多还能稳定工作。
2,天生具备短路保护。输出短路,调整管的偏置就被破坏了,调整管自动截止。

缺点:小电流输出不稳定,可能失控。输出接一个几百欧电阻作为常备假负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的理解,不一定对,您就当个参考吧。

换了调整管,在仿真里改了改,R11改为8.2K,输出范围即覆 ...

感谢版主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的理解,不一定对,您就当个参考吧。

换了调整管,在仿真里改了改,R11改为8.2K,输出范围即覆 ...

再多问一句,D8(1N4148)是做什么用的?

您的第二次仿真中去掉了这个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多问一句,D8(1N4148)是做什么用的?

您的第二次仿真中去掉了这个二极管

如果D8是一只稳压管,它的存在限制了Q1基极电位,能起到超压保护的作用,无论怎么拧VR1,最高输出电压都有个上限。

而图上却是一只开关管,没看懂有啥用。您再确认一下,D8是1N4148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D8是一只稳压管,它的存在限制了Q1基极电位,能起到超压保护的作用,无论怎么拧VR1,最高输出电 ...

D8确实是1N4148,当调整VR1时,空载电压在10.2~17V间变化,D8的端电压也会随之改变,如果是稳压二极管的话应该变化极小才对

这个东西是商品化的,无用而增加成本的东西绝不会出现,故这个D8肯定是有作用的

网友B:
这个是C极输出的稳压电源。

你加这个电容会使加电瞬间,Q4完全导通,电源输出高电压。
如果这个电容足够大,可能还会烧毁Q4的BE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C极输出的稳压电源。

你加这个电容会使加电瞬间,Q4完全导通,电源输出高电压。

你看看楼主的图片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