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疑惑

楼主(2020-08-02):
家里的无线座机使用好几年了,电池不管用了,冲一次电只管一天多,打算换一个电池,打开看见锂电池是3根线的,TB上卖的都是2根出线的,请教大家怎样改接成对应座机上的3根线头

网友:
三根线,其中一根可能是充电的正极线,还有二根可能分别是公用负极和放电正极。

网友:
你可以把原装电池上的保护板拆下来(跟电池电芯连接的正负极先搞清楚,记好了)
新买的电池保护板拆下不用,把原装电池的保护板装上就行了。
至于那第三根线是干啥的,管它呢。

网友:
是个裸体锂电池都是正负极输出两根线,拆开原电池保留原电路板直接换电池芯即可。

网友:
三根线的有一根是温度线,不用即可。

网友:
锂电池三根线分别是:红线正极、黑线负极、白线是供电池中间平衡电压的。

如果电池没有保护板的话三根线分别是:红线是正极、黑线是负极、其他颜色线就是电池中间极,这三跟线是连接到你的产品的主板上的,中间极是给你产品主板来监控锂电池的电压的。

如果电池有保护板的话三根线分别是:红线是电池正极、黑线是电池负极、其他颜色的线是保护板的NTC(热敏电阻),热敏电阻是给主板检测锂电池的温度或者是区分电池的类型的。

网友:
一般都是一个二极管,

网友:
第3根线一般是温度检测,可以不接

网友:
一般是温度检测,可以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