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看10年前做的立体声唱头放大器

楼主(2020-08-02):
记得是2009年做了个立体声唱放,现在还在服役。10多年工作正常

那个年代,电脑的VGA共享器,单位有很多报废,看外壳好的,挑了一个,感觉还过得去,不算丑。

1、把内部拆了,只留变压器和整流滤波。那年头的电脑器材可能是挑好的用,变压器质量也还过得去,不发热。

2、用以前的老BA328集成块现成放大器板子。那个年代的集成电路保真。

3、把两个声道,组成频率带通校正网络的电阻和电容换一下数据。

主要是频率校正参数要准确,找夏普录音机GF-555的图纸,它是用BA328唱放电路,照上面的数据,两个声道共换2个电容4个电阻。

4、把电路板放进外壳固定好。改了外壳的接口。把VGA接口换成梅花口和3.5的插口,连好电源,原VGA共享器电源开关和指示继续利用。

正常使用到现在。由于铁壳屏蔽也不错,中华206和立体声唱盘都用过,效果还行,没花钱,都是废物利用。

还安装12V直流输出提供立体声唱盘电源。这小变压器给唱盘马达供电功率也够,改装简单方便容易,制作没花几个小时,有实用性。

VGA共享器拆机

VGA共享器拆机

BA386电路板

BA386电路板

电路板安装到位

电路板安装到位

背面接口改造

背面接口改造

制作完成的外形

制作完成的外形

夏普GF555唱放部分图纸

夏普GF555唱放部分图纸

电源部分拆下了电脑板上的两个蓄流器件,组成整流滤波效果还行!电机运转和前级均衡放大之间隔离了干扰。

网友:
德国品牌 ITT ST-40 组合音响的唱头放大器,用的也是BA328。

网友(2023-08-30):
文科生很羡慕!

网友(2023-12-13):
请教:
楼主的立体声唱机是什么唱头?
206采用什么类型频率校正?

楼主:
我是日本建武的。
不要玩中华206了,晶体唱头单声道根本不是黑胶的类型。完全不对劲。建议某鱼下单一个立体声唱机,不贵。

网友A:
   BA328当年用掉过几十块,后来NE5532替代了它,但沒几块,再后来是CD了.

网友(2024-03-02):
引用 网友A:
BA328当年用掉过几十块,后来NE5532替代了它,但沒几块,再后来是CD了.

BA328是专用的低噪音前置放大块,NE5532是通用型运放,两者定位不一样

网友:
有兴趣。这个好还是雅马哈功放上的好

网友:
少花钱,办大事。变废为宝,中和利用。真是高手。

网友:
幅度型唱头与速度型唱头所需输入电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