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灯2L1410受潮问题

楼主(2020-08-02):
红灯2L1410调频低端没有台,镜像严重。太阳下晒一下午,正常。放一夜,早上开机,故障依旧。本人小白,请教老师:这是哪个部位受潮了,要更换什么元件?谢谢大家!

网友A:
千万不要听二楼的,拿那个东西一清洗机器就废了。。。

网友B:
中周震荡线圈及电容受潮的可能性比较大。建议用WD-40彻底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周震荡线圈及电容受潮的可能性比较大。建议用WD-40彻底清洗。

谢谢指导!

网友C:
电容漏电的可能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漏电的可能较大。

谢谢!请问可能哪个部位电容漏电?

网友D:
能收台调频收音机,振荡线圈和接收线圈都是空心电感,所以说二楼朋友说振荡线圈的问题肯定不太可能,镜像严重说明选择性差,应检查中周。中周线圈受潮匝间短路或者谐振电容热稳定性不好都会导致这种问题,您可以用热吹风吹对应的电路,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收台调频收音机,振荡线圈和接收线圈都是空心电感,所以说二楼朋友说振荡线圈的问题肯定不太可能,镜像严 ...

谢谢!谢谢!

网友E:
收音机部只能用工业酒精清洁
WD40只适合清洁开关和有氧化物的插拔件  电位器也尽量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听二楼的,拿那个东西一清洗机器就废了。。。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音机部只能用工业酒精清洁
WD40只适合清洁开关和有氧化物的插拔件  电位器也尽量少用

谢谢指导!

网友:
大眼睛红灯】

网友A:
四联受潮的面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联受潮的面大。。。

谢谢!

网友F:
低端没起振,BG2电流调大点,还有灵敏度低,中放的3DG201这个管子很不好,有半击穿状态的。我的就是,建议换2SC945,或9016,偏流要重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端没起振,BG2电流调大点,还有灵敏度低,中放的3DG201这个管子很不好,有半击穿状态的。我的就是,建议 ...

谢谢指导。

网友:
继续晒几天

网友(2020-09-28):
太阳晒没用,治标不治本,最好用低温烘箱,譬如说冬天烘脚的那一种,铺上报纸盖上薄棉衣烘上一两天,必须能自动控温的,能彻底除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