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用电池点亮怀旧的氖灯灯板

楼主(2020-08-03):
【背景】
某宝入手了一批二手氖灯灯板,有橙绿氖灯总共8只,电气上有3个独立通道。

电路集成了贴片限流电阻,接 220VAC 就可以点亮,想来应该是某设备的状态指示灯。
在这个 LED 横行的年代,氖灯特有的柔和效果,不亚于电子管在HIFI界给人的感觉。

【验证】
直接接 220V 点灯没啥意思,接线麻烦还容易出危险,就想着做个升压电路点亮之。
手头碰巧有蜂鸣器用的三脚升压电感,索性搭一个 BOOST 拓扑结构来,万用板走起:

因为使用自耦合升压电感(蓝色三脚),对激励开关 Q1 的要求就没那么高,
几十伏 Vceo 的 8550 就可以产生上百伏电压。

振荡信号由一块 Arduino 产生,可以准确控制驱动 PWM 的时序。
板子同时也验证了 5V-USB 供电情况下的电流,避免超限。

【PCB打样】
既然升压原理已经验证好,直接画一块 Arduino 的扩展板送去打样。
一方面可以复制粘贴多个通道驱动灯板,另一方面底层Arduino有很多选择。

选择红色提醒自己操作有危险,搞不好电脑都要挂彩:

焊接效果如图:

【效果】
写一段简单的 PWM 驱动,USB 轻松带起8只氖灯,实测USB电流大约 300mA:

在 Arduino 和氖灯驱动板之间,加一层堆叠式锂电池板,彻底实现电池点灯:

受限于时间只编写了简单循环、渐变效果,录制如下。

各通道按一定顺序依次点亮:

带有淡入淡出效果的明暗控制:

-----------------------------------------------------------------------

以上,用 Arduino 和电池点亮了氖灯灯板,旧时零件找到了现代的玩法。
接下来准备配合其他 Arduino 模块,发掘发掘这指示灯还能怎么折腾。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网友A:
充满魅力的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组合!楼主大概很熟悉这两类,好像印版也设计的不错,具有艺术感,赞叹!

网友B:
挺有创意,电路并不简单!

网友C:
玩出新水平,老件发新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漂亮!这种是LED不能比拟的!

所以说今天还用得起真霓虹灯的酒店,才是情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出新水平,老件发新辉

感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流点氖灯会不会加速老化

直流点灯的话,只在阴极(负)附近有辉光。目测问题不大,不然辉光数码管得哭瞎。

总之我先可着一块板祸祸,看是否有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有创意,电路并不简单!

感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满魅力的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组合!楼主大概很熟悉这两类,好像印版也设计的不错,具有艺术感,赞叹! ...

感谢捧场!这个 PCB 专门打样了红色,更多是适配氖这个元素的印象色。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说,还真会玩~

手头还有一批蓝色氖灯,有机会了也一并拿来折腾折腾

网友G:
效果不错 尤其是呼吸灯效果

网友H:
绿色的氖灯?啥原理?似乎是涂了层荧光粉?

网友:
城会玩真不赖

网友I:
可以拆几只管子,做个4位辉光时钟

网友J:
用Arduino板做这个太浪费了,用555或单片机吧。

网友K:
玩儿的挺好,建议找几个蓝光氖泡配上更好,老的日光灯启辉器里就有。

网友:
想法新颖,赞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玩儿的挺好,建议找几个蓝光氖泡配上更好,老的日光灯启辉器里就有。

手头就这么一批板子,有机会了换几个荧光蓝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Arduino板做这个太浪费了,用555或单片机吧。

Arduino 就是用来当炮灰的单片机,烧了也就十来块不心疼。

另外 Arduino 的扩展功能可以让这个板子有不一样的玩法,例如指示个 CPU 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拆几只管子,做个4位辉光时钟

其实某宝上专门的氖灯也就几分钱一个,真要做氖阵了还是入手一批全新的更省事

楼主:
下次多做几套来过过眼瘾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绿色的氖灯?啥原理?似乎是涂了层荧光粉?

似乎就是荧光粉,类似于示波管那种绿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效果不错 尤其是呼吸灯效果

实际控制呼吸灯比较麻烦,这个不是 PWM 跟亮度对应不很好,需要做个 GAMMA 校正;

然后就是过低 PWM 会导致不启辉,死区问题也是头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捧场!这个 PCB 专门打样了红色,更多是适配氖这个元素的印象色。

java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