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发烧与我要的声音

楼主(2020-08-03):
从开始音响发烧,到最后发现,实际是在寻找自己要的声音。除了HiFi、试音碟等音乐音质外,才发现,自己要的语言声音有两种,一种是晶体管味道的收音机声音,如春雷3p2的特有音声,(你说磁性也好,噎满喉也好,当然其他海燕等不适这种声音);再就是航空通话的那种近似对讲机的声音,美国大片经常使用;另外一种是小米蓝牙那种特别修饰的声音,清晰,纯净,甜美,耐听。这一种好办!而前面的类似春雷3p2的声音不好办:用其他音源接入收音机,味道变了。谁能告诉我,怎么做到?

网友A(2020-09-24):
引用 网友B:
我按套件制作的6P3P单端甲类听同一个节目源声音主管感觉不如6P1单端甲类好听,以至于失去信心,经常把好听C ...

美女有好多种,眼睛小不一定不是美女~~ 音响也好,唱片,收音机也罢,个人喜欢就好。发烧这东西忒个性。对名牌箱都是褒贬不一,DIY的更是。。。每个烧友都认为自己的最优秀,而且渴望被别人认可,但是却从来不会认可别人

网友(2020-08-03):
这些味道都是一种失真,和HIFI无关

网友:
做个微功率单管发射器,尽量选场管,或小功率胆管电路无天线发射,信号再用软件音效什么的压一下带夸宽,或者用变压器耦合加点味道,适当掺点混响

网友:
收音机也敢叫音响发烧

网友:
其实就是怀旧心理

网友:
小时候听到别人家的电子管收音机特别低沉的男播音员的声音,我想这就是“胆味”吧。

网友(2020-09-05):
5楼朋友可能是认为发烧就是必须得要高档器材,能听出松香味,能分辨出水电火电,这个才能称得上发烧?
我个人认为,所谓发烧其实是对某种东西或者说某种感受的无限追求,比如说音响发烧,摄影发烧,汽车发烧等等,音响发烧就是追求极致的声音听感,说白了就是想听到自己喜欢的声音,那么收音机的声音也千差万别,想听到自己满意的声音,收音机也就能发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音头做发烧音源也是不错的,调频立体声的频响完全满足HI-FI的要求,电台的音乐软件不比一般发烧人士的 ...

您说的不错,用收音头,收FM的作为音源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想要的声音是可遇不可求的,你就别再尝试了。
3P2是那一时代的电子工程师们用当时的元器件精心搭配、调试组合的产物,难以再现。

网友:
一个人一个胃口。俺就觉得3P2什么都好,就是声音差点。喇叭口径小了点、喇叭与机壳的配合关系差了点。我正在把春雷703的机芯(无后盖)与3P2(无维修、灵敏度特好、中波1557特稳定)对比,前者喇叭65mm,居然更好听。

网友:
我个人喜好是,声音好听的普及便携机子有,上海318、红灯754、红星401A、牡丹941。还有听1.5V机子发现风雷605-2的声音居然一点也不发闷,清脆好听…。纯属个人喜好。
至于体积大的机子通常都好听。
另外多用机(以前的三用机四用机、后来的收录机)收音机部分的声音都很耐听。
我有菲利普LX26T声音更好。没有高端机子。
再就是自己制作的来复再生2、4管机声音最好听。
纯属个人喜好哈。

网友B:
我按套件制作的6P3P单端甲类听同一个节目源声音主管感觉不如6P1单端甲类好听,以至于失去信心,经常把好听CD音源引入红灯711-3仔细品味。俺不发烧,尤其不烧设备,只追求喜欢的声音,也许是穷人的自慰吧。哈哈。

网友B(2020-10-16):
引用 网友A:
美女有好多种,眼睛小不一定不是美女~~ 音响也好,唱片,收音机也罢,个人喜欢就好。发烧这东西忒 ...

最近几天已经发现6P3P胆机音效问题:只要音源用调音了,压力一些低音,高音显得清晰了,味道就浓了。因低音分量太重,就会掩盖很多东西。俺读书时有人喜欢低音,俺就先把高音调合适了再来一点一点调低音,只要平衡了、均衡了才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几天已经发现6P3P胆机音效问题:只要音源用调音了,压力一些低音,高音显得清晰了,味道就浓了。因低 ...

有机会玩过或修理过6P3P,EL34,KT88,300B,感觉6P3P的声音还是不错的。相比EL34,6P3P声音频响要好。当然这和制作的电路,参数,以及电压放大级的结构有关。

网友:
HI-FI=High Fidelity.....声音还原度高。声音越逼真,就越HI-FI。。。曾用HI-FI系统播放AM收音机,虽然声音指标不错,但是不如听收音机播放它自己声音有味道,还是谁的活谁干吧。。。。。这可能也是楼主要表达的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年第一台电子管单端就是EL34,不知是电路还是其他原因,总感觉声音不对劲,后来重新做了一台FU7单端, ...

是这样,EL34是我说的这款单端机的原配,用EL34时声音比较冲,功率大,但高频和低频延伸不行。记得播放一段音乐,一种乐器出来的声音像是木琴,而换做6P3听到的是玻璃质感的乐器。后来经过其它机器的验证,后者音色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