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脉冲修复器不知有没有用

楼主(2020-08-03):
(图片)

网友:
极板硫化的电瓶可以试试,其他问题用这个是没有用的

网友:
见过一种充电器。是用负脉冲方式给铅电池充电的。效果比一般充电器确实好一些。铅电池修复,牵扯因素太多,比如没用多久的电池与快报废的电池,修复的效果肯定不一样。玩玩可以,别的就别想太多了。

网友:
电瓶如果两侧鼓包了那就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
二楼说的正确,铅酸蓄电池因为长期使用导致的容量下降是因为正极的骨架氧化铅(β氧化铅)在每一次放电充电循环中,会有部分损失,放电越深,损失越大,这种损失是不可逆的,任何修复仪都没有用。
铅酸电池还有一种容量下降是因为极板硫化造成的,长时间放置会导致极板出现不导电的硫酸铅结晶,导致容量下降,这种硫化用高压小电流充电可以慢慢消除,实际就用一个电容降压整流电流效果最好,当然要注意安全。

网友: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用的,要是有用那还有蓄电池厂家吗?

网友:
赞同7楼的说法,效果不大

网友:
高压小车操作电源120VDC的10个串联电瓶,有热失控就整组换下,损坏严重的怎么弄最后不是单体短路就是内部开路。剩下半死不活的也很难恢复容量,内阻也高。湿式的有硫化暂时修好,但是低温下很快又不行了,电动车的电池几乎没有修好的。

电池是永远的痛

坏的旧的 放门口用热水冲完等晾干,结果没了。。。。。

传说有电路并联在充电状态的电池上,然后有电感先储能,储能的时候电池相当于短暂的放电,然后电感再通过电容向电池放电,形成一个高频振荡,以此消除硫化。

现在都用开关电源对电池充电,没有以前晶闸管时候的脉动,电动铲车的电池寿命就没有以前好。

但是究竟是什么科学依据还没有找到。

如果能确定什么波形充电对电池最好,以现在的单片机和功率器件,实现起来是容易的。

网友:
电瓶修复的技术都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没什么用的,蓄电池都是物理性损伤。

网友:
感觉半波直流脉动充电是有好处的,但是可能没有普遍性

网友:
这个线路与我九几年设计的一个线路相仿,我当时是设计的是一个为镍镉电池充电器,用555产生方波脉冲,用4017分频,8个脉冲为电池充电,停止一个脉冲,一个脉冲放电,当年我投搞电子报,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电子报没有用,但过了大概七八个月后,电子报却登了一份与我的几乎一样的文章,线路图几乎一样,原理,功能也一样。

网友:
我就有台四路一体的,内电路就是如此,后来又据此仿制了多个48V&96的用于修复电动车电池组和我的身体C3K电池组,还有有几个用于单体12V的减小体积便携,所有机子基本上充电2-10A放电小于0.5S 1A,实际效果还不错!!

网友:
此图放电电阻470电流0.1A 负脉冲时间短且负脉冲较弱!对硫酸铅极板活化效果较差!充电电压60V修复48V电池组电压偏低(一般1.2-15倍较为适宜)充电正脉冲也不会太强(除非电池组严重亏电),此时也不知道是为了充电还是为了修复!
另外充电开关管用tip42是不是本身就为了正负脉冲修复的噱头,一切为了成本低廉挂羊头卖狗肉的设计!

网友:
早期的富液电瓶可以折腾折腾。现在流行的贫液电瓶,基本没用。
贫液电瓶最好的维护方式,就是容量掉到70%-80%的时候,微量补一次水(去离子水),然后就等报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