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焊机,能改可调电源吗?

楼主(2020-08-03):
如题,各位师傅,逆变焊机,电子的,能改造一下,做可调电源行吗?
如何操作,请改过的大师,给讲解一下,谢谢

楼主:
不知道这个,与普通的开关电源有什么不同,

网友:
改过漆包线碰焊机,输出变压器拆下,全波2匝X2改成1匝X2然后装回,其他不动,效果完美

网友:
应该是有很大的改动才行,电焊机要求有陡降的外特性,即电流越大电压越低。而可调电源要求电压电流有比较平稳的特性。

网友:
要改反馈环路,不研究透彻还是不要乱改,功率太大,放起烟花来太吓人

楼主:
逆变焊机是恒流输出的开关电源,可调的电源是恒压输出的。

网友:
改过,可以启动汽车不过没试只点过灯泡

网友:
你看3846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