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维修的师傅们,这电视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8-03):
之前电视好好的,突然就变这样了
后来上网查询了一下, 修改一下屏参又好了 psb (1).jpg
这问这是什么元件损坏?

网友:
逻辑板或者屏,基本就这两个,屏的可能性更高一些

网友:
放的太久,屏幕参数存储器数据丢失。

网友:
逻辑板问题,马云家看看。

网友A:
参数丢失,  进工厂模式调整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丢失,  进工厂模式调整下就好了

这个就是进工程模式修改了一次屏参才正常的,但是下次再坏了话,估计要换了零件,或者要刷芯片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