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的阴级电压如何计算

楼主(2020-08-04):
电子管的阴级电压如何计算,小白求老烧指点谢谢

网友:
阴极电压来自于栅负压的需求,栅负压来自于工作点的要求,工作点来自于你设计目的的要求。电路设计就是这个过程倒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算法:屏压/(屏流+帘删电流)=阴极电阻

你这个应该是输出阻抗,阴极电压与屏压、屏流有关。例如常用的6P1,屏压240v,阴极电阻300欧,屏流42ma,阴极电压12.5v,如果屏压200v,阴极电阻改为270欧,阴极电压约11.5v,屏流基本不变。

网友A:
简单的算法:屏压/(屏流+帘删电流)=阴极电阻

网友:
这个问题涉及电子管电路设计一系列基础知识,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找些书看吧。

网友:
V=RI
I是电子管阴极电流

网友:
这个不是计算的事,是个设计的过程。那个计算只是设计过程中确定一个因素的过程。找本电子管放大器设计的书,没有什么弯道可以取巧。

网友:
一般用的图解法,栅压是从曲线上面取的,要是用计算法会很麻烦,业余条件下很少用

网友:
画负载线........................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老烧们的指导!请见谅没有一一答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