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能给讲解一下3DQ矿机的原理?

楼主(2020-08-04):
哪位老师能给讲解一下3DQ矿机的原理?虽然从未做过矿机,但是对矿机却非常有兴趣 。对于这样的矿机电路,虽然很简单,但是对其直流电路,交流电路,检波电路等一直不得要领。

能不能麻烦哪位老师稍微详细的给讲解一下。

网友A:
如图为场管电路的等效果电路,忽略一切多余的电路,可有可无的也不要,以兔影响理解电路基本原理.这样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电路的等效果原理一目了然,无需要多言,通常检波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为 0.2V左右,当信号小号这个值时,显然难再有好的检波效果,能量的损失也大大增加,而场管的等效导通电压只有 0.01V,相比之下,就有明显的对比了,在小信号情况下,采用场效应管检波,可以有更小的能量损失,对信号的最小强度要求更低,所以,采用场管电路时,在弱信号的接收能力有优势,当信号足够大时,二者区别不大了,强信号二极管检波的品质反而更好一些.所以,实际应用中各有优势,主要看怎么用了.

网友:
我认为3DQ用在矿机上处于小信号可变电阻区,当栅压正负变化改变SD正负电阻变化输出正负不对等功率
这是我测试的其中一只3DQ栅压(mV)时SD之间的阻值(KΩ)

栅压        负压 正压
0        3.3        3.3
10        4.2        2.7
20        5.7        2.2
30        7.5        1.8
40        10        1.5
50        14.7        1.3
60        21.5        1.1
70        25        0.9
80        33        0.8
90        44        0.6
100        60        0.6

3DQ的试验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网友B:
我也是不懂3DQ原理,所以搞了10多个电路,全部都是二极管倍压检波的。现在城市搞形象,把我天线都扯了,以后也玩不了。好遗憾!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3-05-01):
引用 网友A:
如图为场管电路的等效果电路,忽略一切多余的电路,可有可无的也不要,以兔影响理解电路基本原理.这样理解起来 ...

通俗易懂!字字珠玑!以前我怎么都弄不懂场管,所以只折腾二极管电路,玩了几年,猛然开窍了!今天看到你的解释,如醍醐灌顶,要是早几年看到你的解释就好了!人生就是这么奇怪,折腾才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不懂3DQ原理,所以搞了10多个电路,全部都是二极管倍压检波的。现在城市搞形象,把我天线都扯了,以 ...

曾经的你是多么固执无知,成长总是需要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