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V6和6W6尸体各一

楼主(2020-08-04):
6W6到我手就是尸体;6V6红屏,我没关电直接拔,拔它的时候怕烫不敢碰到玻璃所以没抓紧,出来的时候直接飞上天。然后掉地上噗地一声。

尸体有什么用呢?好像没什么用。发个图就扔掉算了。

没有玻璃,6W6和6V6怎么区别?6V6灯丝0.45A,6W6灯丝1.2A,别的差不多。所以可以看阴极,大扁盒子地是6W6,小盒子的是6V6。

网友:
呜呼哀哉

网友A:
可惜了,好管子,资源就这样浪费掉了

热拔插是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拿不稳是一回事,最关键的是热的时候电极软化,容易变形,没等凉透拔管子导致内部电极短路的例子比比皆是,应以此为戒

网友:
低级错误,实在想热拔插,带上纯棉手套,或找一块干燥的棉布都可以,不至于损失管子。

网友:
拆开,研究一下内部结构。

网友:
关闭电源,冷却一会再拔管子不是更好吗!?

网友:
哈哈,意外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了,好管子,资源就这样浪费掉了

金属软化这个问题倒是没有想到过。这次只能安慰自己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差的管子,别人都不红屏就它红屏。

网友:
先不扔把两全部分解看看里面

网友:
上课的标物。

网友:
内部结构看看实物比看图印象深多了。

楼主:
看了大家的建议,我又把它们多拆开了一步。发挥余热吧。

6V6拆开了,它的焊缝(可能就是大力压紧就焊上了)在外侧,可以用剪刀剪掉。所以拆得比较完美,没有碰触内部结构。

下面两个是6W6,没拆得完美。它没有焊缝,是卷折压紧结构。

网友:
红屏立即关机,就没有灾难了?拔管子是最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