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2灯丝供电

楼主(2020-08-04):
       这几天正在策划一个5V供电的2P2前级,60V的高压已经调试完成,下来是灯丝供电,计划是用2:1的变压器下降到2.4V左右,400KHZ的交流电压会被直接施加在灯丝上

       有这样玩过的朋友吗

网友:
2P2设计的时候,是考虑使用干电池的。没有想过使用交流电加热灯丝,更没有想过使用那么高频的交流电。你可以当吃螃蟹者动手实验,然后告诉我们结果如何。

网友:
2p2音色干巴巴,别玩这个

网友:
相当于超音频供电啊,和录音机抹音似的,只要波形完美,就不会有什么调制声

网友:
这种频率,用什么变压器降压?不如找个稳压板直流供电。

网友:
如果是5V直流供电,那么用稳压输出2.4V效果更好,毫无干扰。

网友:
我不太懂电子管供电,但是不是说2p2能用1.5v供电也能用3v供电,那么用5v不就把灯丝烧断了吗?再说交流供电不是得用旁热式的吗?如果用交流电给直热式的电子管供电,那么不就会有干扰声吗?

网友A:
5楼说的对
400K你有这种高频变压器?那交流2.5V绝对OK
不果用波波看看,开关电源:400K 有效值5V,峰值?
如电源功率大些、灯丝引脚电阻(钨丝)大些?

有DCV5V 用降压模块或三端吧

网友:
只要波形完美,没有其他谐波,或外界没有很强的波形产生差频,就不会有什么调制声

网友:
玩音响和收音机这些最忌讳的就是干扰,你还搞个高频电,蓄电池是最佳选择

网友B:
2P2灯丝有中心头,因此形成一中性面,只要中性面接地,两端完全可以用交流供电使用。
400KHz的交流电因其频率较高不会影响2P2灯丝的直流供电,其谐波也都超出音频范围,但是它会干扰前级音频信号放大的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2P2灯丝有中心头,因此形成一中性面,只要中性面接地,两端完全可以用交流供电使用。
400KHz的交流电因其 ...

         刚打回来板子测试灯丝供电,基本没什么问题,实际使用的时候我还需要在灯丝两端增加2个470pf的对地电容

         实测420KHZ的频率,方波均值2.5V,如果能是正玄波的就更好了,但是正玄波这个频率比较难做

         2P2这个管子确实比较冷啊,灯丝功率这么低,一点热量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5楼说的对
400K你有这种高频变压器?那交流2.5V绝对OK
不果用波波看看,开关电源:400K 有效值5V,峰值? ...

        额,变压器?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网友C:
以前做过电池供电的2P2功放,功率挺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做过电池供电的2P2功放,功率挺小的.....

       做功放,不成啊,太小了,我只是用来在音量电位器后面做一下阴极缓冲

网友:
上线路图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