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管am fm 收音机本振幅度实测或者应该是多少?

楼主(2020-08-04):
调谐电容上的,或者换算的都行,求坛友给参考。

变容管的问题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
以超外差为例来讲吧

本振本身没有固定频率, 但是有个范围,

那就是AM535-1650KHZ+465KHZ.  FM88-108MHZ+10.7MHZ.

本振频率要比接收到的电台频率永远要高一个中频(465KHZ或者10.7MHZ)

所以,本振频率是跟随接收频率变动的.

把变容管当成可变电容双连就行了,.

网友A:
好像是20伏左右。不一定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20伏左右。不一定准确。

那就和我的机器差不多,6u1 本振联上的电压 30vpp,fm的小一些,但是没有办法用变容管啊,或者问应该怎么用?

fm就算是感应测得也有1vpp,特地用另一个收音机接受,跑老远还能收到, 说明幅度不小,

网友B:
测量本振幅度意义不大,影响其值的因素是电子管的跨导与LC的品质因数(Q值)。
品质因素Q和截止频率fC是变容二极管的两项主要性能参数。变容管最高反压VRM和最大允许功耗PCM,应用时切勿超过。
结电容——由工作频率范围和选用的电感来确定。一般规定在反向电压为3伏和25伏时来检测变容管结电容的大小。对调频接收机和彩色电视机来说,Cd=20~3P左右;对调幅接收机Cd=(230~280)~13P左右。
电容比——变容管的结电容随所加偏压的变化,对电子调谐而言是一个重要参数。为扩大调谐范围,提高频率刻度线性,减少波段数,应选用较大变比的变容管。

网友C:
6A2变频电路振荡电压-10V左右。

楼主(2020-09-05):
引用 网友B:
测量本振幅度意义不大,影响其值的因素是电子管的跨导与LC的品质因数(Q值)。
品质因素Q和截止频率fC是变 ...

明白了,朝这个方向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6A2变频电路振荡电压-10V左右。

感谢版主们提供参考和数据,那就说明空气可变中波本振幅度差不多都这个量级,如果不改动电路变容管直接上去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