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05-1调表头平衡

楼主(2020-08-05):
表不准,只能平放,改变位置就不行,侧着,竖着,表针就走到中间。调十字平衡,用小尖烙铁头改变锡的多少,平衡全好了。

测1.5V电压

网友A:
以满度50格为基准,平衡表针任意方向偏差不超过半格为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满度50格为基准,平衡表针任意方向偏差不超过半格为合格。

按理说表出厂是调好的,表没动过,现在发现平衡不好,尤其是把表侧着放,指针偏离零点,不知原因?表一般水平使用,好像影响不大。

网友:
[url=forum.php?mod=redirect

看到这,我估计我那表头平衡也有问题,立着放,平着放,表针位置都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缺磁,平衡力差

网友B(2022-12-12):
这个表的设计有些特色,利用上表头位置,这样表盘可以大些,整体也可以小些,很不错的设计.

一般出厂校准一般是表针平衡在四方向偏移不超过一格就行了,想要调教到偏移在半格以内很费时间,还要看表头的工艺,我没事调过MF47.MF14.MF30.MF85之类的一些老表,很容易就调到各方向不离零位线宽,但是近年产的一些表就很难调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的设计有些特色,利用上表头位置,这样表盘可以大些,整体也可以小些,很不错的设计.

一般出厂校准一 ...

‘近年产的一些表就很难调好了
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这表当年引进德国技术生产,造型新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近年产的一些表就很难调好了
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太清楚,按理说现在的技术先进,这些表头技术应该更精致些,毕竟一些模具的工艺应该更精准了,但实际上现在的表头,没有90年以前的老表的指针动作那种丝滑的感觉,开路时轻轻一吹就能能打到头,现在的表头,运动比较涩,可能宝石轴承不是过去的玛瑙轴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太清楚,按理说现在的技术先进,这些表头技术应该更精致些,毕竟一些模具的工艺应该更精准了,但实际 ...

这个“玛瑙轴承”是压在里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玛瑙轴承”是压在里面的吗?

上下轴尖顶着的就是玛瑙轴承,轴承外部是空心铜螺丝,内部是一个弹簧顶着玛瑙轴承,如果轴尖和玛瑙轴承的精度不够,或材质不好,表针的动作就不能做到丝滑流畅

网友:
我拆了 U201的都没有发觉有,

网友:
我有2个这种坏表,均为表头动圈断线,其它都好。谁有兴趣玩玩可以送给你,你出个邮费。

网友:
这个表好像MF20一样,垂直放置的。

网友:
冲牌的表设计的很新颖,外观好看,只是用料没有上四的好,从电阻和导线粗细看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