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可以显示启动时电瓶最低电压的小模块

楼主(2020-08-05):
       自从换了电瓶后,就一直很好奇,车辆启动时,电瓶电压会掉到多少。用万用表量基本没法看出,一来万用表的刷新频率太慢,二来万用表没有记忆最低数值的功能。当时就打算自己做一下电压表,还能记录最低电压的。刚好看到有款0.91寸的OLED单色显示屏,觉得放在双闪灯开关旁边那个位置会比较合适。但拖延症外加后来工作上比较忙,就一直没有空搞了。
       盘算着写程序可以还要花点时间,于是先把核心的零件买回来了。
       主控核心用STM32103C8T6的最小系统板,如下图。

      0.91寸的OLED单色显示屏。这个显示屏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由于是黑色底的,所以在阳光下也不会不清晰,而晚上黑暗的环境下,光线也不会刺眼。

      STM32单片机的性能很强大,电压测量跟显示的程序也很快就写好了,跟万用表对比一下,精度还是很不错的。

      这时又想,只是显示个电压,那也太单调了吧,系统板上还有这么多的扩展接口可用,要不多加个温度传感器,可以显示一下车内的温度吧。查了一下有什么比较好的传感器,发现了一款性能指标等参数很不错的传感器,而且是可以测量出温度跟相对湿度。

       尽管价格不算便宜,但为了满足好奇心,也买回来了。

       同样,写程序驱动一下这个传感器,还好,很容易就写出来了。

      整个程序的思路就是,系统上电,20秒内显示电压,用于看启动前的电瓶电压,若20秒内电压没有低于11.5V(即没有启动发动机),就转为显示温度跟相对湿度。在任何时候,如果检测到电压低于11.5V后,就转为显示电压值,当电压回升到12V或以上时,闪烁显示测得的电压最低值,然后返回显示温度跟湿度。
       因为ACC电源跟ON电压在启动时是没有电压输出的(自动启停生效的启动除外),所以这个小模块要接常电,为免接常电造成车子的静态电流增加,所以要另加了一个延时断开电路,这个以前有介绍过,就是当ACC电断开后,继续用常电的线供给模块工作15秒左右,然后继电器断开,整个模块断电,实现0待机电流
       这样做了一个试装板,看了效果以后,有几个车友都说感兴趣希望也帮做一个,凑了一下人数,可以分担一下打版的费用,于是就去打版制作了。在决定打板制作后,设计上要更加严谨了,原本设计上的那些BUG,自己用的话没所谓,这次可以借打版的机会一并解决。原本的设计,测量电压的基准是用STM32内部的基准做参考,实际使用上,这个基准会有点轻微的飘移,造成最后测量的电压最大会有0.2V左右偏差,新的设计改用了外接TL431做基准电压,这样稳定性就提高了不少了,基本上最大只有0.03V的偏差了。不过,为了防止TL431出故障时系统还能继续使用,所以增加了检测TL431是否工作正常,如果不正常,就改回使用STM32的内部基准电压做参考。接着是使用温湿度传感器DHT22,原程序里面没做负温度的处理,考虑到有北方的车友使用,所以程序上要增加负温度的处理了,还有原程序中,如果DHT22传感器出现故障,就会出现显示卡死的现像,新程序就改进了,若传感器故障,就提示传感器故障,并改为显示电压值。程序的最后改进,就是STM32工常工作时,在后台每秒进行20次电压检测,若发现低于11.5V,则改为显示电压值。程序接近是推倒重写了,代码多了非常多,不过估计这里对源程序感兴趣的车友不多,所以就不贴出来了。
        过了一个星期,打板就发回来了,先焊好一块测试一下,通过没有问题。

      着手开始程序的重写,首先是较简单的基准电压转换,用TL431做基准时,电压测量值可以达到很高的精确度。

      一但外部基准电压出故障了,就自动转为使用内部基准电压,这时的测量电压精确度会降低一点。

       接着是负温度下的显示,花了点时间,还是可以达到效果的。

       如果温湿度传感器出了故障,就改为显示电压值。

       最后成品如图。需要接上三条线,常电、ACC、地线。当ACC线断电后,模块继续工作15秒,然后继电器断开,整机断电,实现0待机电流。

       在车上安装OLED显示屏,之前再多买了一个双闪灯开关,打算开个好看点的孔,再在外面盖上一块透明的亚克力板,感觉这样子会好看点。拿着去问了一下激光开孔的人,价格吓退,只得买了点工具回来,再次用自己的手艺试试。其实就是美工刀、小电磨、什锦挫。

       手艺不精,花了近半天时间才开好孔,卡上了亚克力板。

      把OLED显示屏装上去,调整好位置,打上胶水,看了一下,效果还是可以接受的。

    下一步就是开拆双闪开关了。长安铃木维特拉的双闪开关的内部是这个样子的

       电磨在这里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各种改,再难看也不怕,显示板的盖子盖上了,就看不见了。线就从后端引出来。

      穿好线打磨好安装位置后,把双闪开关组装好,通电看看效果

最后安装回车上,效果:

       整体的效果,可以参看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3NjQzODU4MA==.html

网友:
创意挺好,动手能力强大!必须点赞!

网友:
精彩制作。赞一个。

网友A:
怎么样把启动瞬间的电压被单片机AD采样捕捉到?

网友B:
能否加上一个水温报警,声音报警,这个可是有大用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加上一个水温报警,声音报警,这个可是有大用处的

买个OBD显示仪,大都有水温过高报警的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把启动瞬间的电压被单片机AD采样捕捉到?

方法很多种呀,我就是用定时器中断方法,每50ms进行一次电压取样,记录最低电压值即可。

网友:
做的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
创意很好,可以给汽车厂家做配套了

网友C:
给楼主提个建议,平时正常工作时可以温、湿度和电压轮流显示,这样车辆发动后可以观察发电机电压是否正常,最好再加上时钟功能(利用STM32的实时钟功能),加个纽扣电池给实时钟供电,然后显示屏一行显示时钟,另一行轮流显示电压、温度、湿度。
以上纯属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提个建议,平时正常工作时可以温、湿度和电压轮流显示,这样车辆发动后可以观察发电机电压是否正常, ...

谢谢建议。因为起初设计的目的是看启动时电瓶的最低电压,我车子的点烟口上也插着电压显示器了,所以轮流显示这块就没有做了,当然要改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时间的显示起初也想过,但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时间的调整,要另外增加按钮,在我的车上难找合适的位置(另外我的车中控台上原车也自带时钟了)。二来我测试过买来的几块STM32最小系统板,内部的实时时钟似乎都不怎么稳定,而且偏差也比较大,基本只能用于实验用途,以前也试过几款实时时钟芯片,基本不带温度补偿的,精度都不能令人满意。

网友D:
楼主搞的电路我真不懂,谢谢分享,学习了

应该测启动电流才有实际意义吧?
测电瓶带载下降电压(启动电流引起的), 万用表的最小值可测、可记忆、可更新的。
要正确可用万用表的DCV峰值档或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的电路我真不懂,谢谢分享,学习了

应该测启动电流才有实际意义吧?

手头上的万用表没有这个功能呀,示波器公司里有,但体积大且要用220V电,带不出来。其实去朋友的修车档接上电瓶检测仪也是可以测到启动时的电压,还能测出内阻跟电瓶的CCA值,只是这些都只能是单次操作,达不到我想要的看每次启动时的电压,记录一下电瓶的老化过程的想法。

网友:
楼主做一批造福坛友。

网友:
能不能用GPS模块开发一个显示海沷高度屏?要有的话买二个

网友:
这种情况找我可以免费激光开孔
并且附送配套亚克力面板

网友E:
开发个以GpS为信号源的海沷高度表吧,LED数码管显示。网上没找到这样的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开发个以GpS为信号源的海沷高度表吧,LED数码管显示。网上没找到这样的东西。

有些型号GPS上到某地后,按某个栏目;如走了多少时,平均速度多少,那个显示面有即时海平面高度,

但忘记了什么型号有这功能.

某些电子穿戴手表也有

手机显海平高度软件下载http://www.downcc.com/k/haiba/

网友:
矿坛里单片机高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些型号GPS上到某地后,按某个栏目;如走了多少时,平均速度多少,那个显示面有即时海平面高度,

但忘记 ...

我是想要一个专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是想要一个专门的

1http://baike.xbiao.com/2207.html 天文价的【专门】

TOMO多功能户外智能手表,双11时候500多,能测海拔。  华为手表。

颂拓或者佳明这俩牌子。。根据需求不同可以选不同的型号。casio protrek 系列 耐操没得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1http://baike.xbiao.com/2207.html     天文价的【专门】

TOMO多功能户外智能手表,双11时 ...

我是要简洁明快的,只显示海沷的四位LED屏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开发个以GpS为信号源的海沷高度表吧,LED数码管显示。网上没找到这样的东西。

我很早就想要这个东西了,就要单一功能的,凭楼主的技术肯定能开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很早就想要这个东西了,就要单一功能的,凭楼主的技术肯定能开发出来。

对,类似这样的

网友:
图片怎么发送失败了?

网友:
你的电瓶已经不太好了,启动电流350A左右,电瓶电压不低于10.5v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另外这东西好像就一个温度计游泳

网友(2020-09-15):
维特拉不是有外部温度显示的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手头上的万用表没有这个功能呀,示波器公司里有,但体积大且要用220V电,带不出来。其实去朋友的修车档接 ...

有多吗
想要一个

网友:
学习了,楼主能否分享一下代码?

网友:
会编程,能动手,真正的心灵手巧啊。高手

网友:
有多吗
想要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多吗
想要一个

剩下的几块放TB上了,搜 "起动时电压 温湿度" 可以找到。

网友(2020-11-15):
显示油耗,水温一些重要参数

网友:
半新电池瞬间最低电压在10V上下.

当去到8.几伏,已极难起动,是电池内阻增大,基本是有效工作作层脱落了,赶快换电池.

另;冬天电池容量只有夏天一半.深秋入冬和冬天的连续降温,就要用这启动时电瓶最低电压来辨别

电池好坏,不要等到临近8V,瞬即要换电池,这比路上死火找拖车公司拖车合算太多又不会误事甚至因而产生车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