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一拉去控制调整管的问题

楼主(2020-08-05):
版主@老师好,请教关于稳压控制、恒流控制俩运放(op07x2,基准AD586)一推一拉去控制调整管的问题,电路参考如下图。大于4ma限流稳压及转灯显示都正常,限流值在0-4ma之间电流实测和显示正常就是不能输出正确稳定的电压,一直在限流状态(显示限流),请指点。谢了。

楼主:
谢bg1trk。短接输出端调电流在0-4ma时(CC正常),撤掉短接后不能回到CV,大于4ma一切正常。我做的是双电源,一路60V/10A,Ra为2只0.005锰铜丝并联~0.0025,另一路9V/5A,Ra为1只0.005锰铜丝。两路都是这样子。其他测试都已通过!

楼主:
另外,显示部分用ICL7135做了四个表头(基准用LT1009)。

楼主:
这是做的面板图案。

网友:
我照这个电路图做了个稳压电源,在断开负载时输出端有瞬间高压,怎么办?

楼主:
谢bg1trk指点。我再琢磨琢磨。

楼主:
照片拍的不好,手机像素太低了。

楼主:
我是特意测量的。不存在断开负载时输出端有瞬间高压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拍的不好,手机像素太低了。

面板真不错!

什么渠道订做的,价格多少?

楼主:
什么渠道订做的,价格多少?
自己画的样片(CAD),找人家做的80元(3片只使用1片)https://shop156302751.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pm=a1z09.2.0.0.1b322e8d0tKtnF&user_number_id=2002889613

楼主:
0-62V、0-10A用了12+1只TIP35C,0-5A用了2只TIP35C。2只8025/24V风扇调速后排(密齿风道散热器),满载时散热器温度可控(未具体测温)但用手模上去温温的。

楼主:
用UT61E表对比测量,不管电压还是电流就相差最后位1-2字误差。没有高位表做对比,但都有调节余地,到20度左右在细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0-62V、0-10A用了12+1只TIP35C,0-5A用了2只TIP35C。2只8025/24V风扇调速后排(密齿风道散热器),满载时散 ...

用了12只调整管,每只电流不足1A,检流电阻用到1Ω这个级别都不算夸张,这样后面的电路处理起来就方便多了。

翻出以前做电源时弄的仿真您看看,调整管发射极均流电阻充当检流电阻,经放大后送恒流控制运放U2A。

恒流1个多mA时的状况,CC灯亮:

转为恒压,CC灯灭:

楼主:
C2=1.0uF是否太大。

楼主:
特别感谢bg1trk的用心指导,参考着已最小改动来达到效果,感谢!

楼主:
改变采样点,U3A相当于我现在电流表前端放大,只要把原来电流环(OP07)输入-接U3A输出,环路参数加以调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