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20V电源调高到24V

楼主(2020-08-05):
最近DIY了一台T12焊台,采用的联想笔记本电源,20V,3.25A,虽然T12焊台能够正常工作,但是工作电压只有19V,限制了T12的功率,增加了升温时间,心理很是不爽。。。。。。
今天有空闲时间,决定动手把联想电源调高电压到24V,经过半小时的探索,成功搞定,运行1个多小时非常平稳。
首先分析联想电源,是比较新的一种方块适配器,3.25A,功率超过苹果2.65A的电源,理论上完全能够扛得住T12焊台的24V输出。
要调高电源的输出电压,需要找出电源的上臂取样电阻,没有电路图,输出端接上万用表电压档,实时监控输出电压,在输出端附近找到几个电阻,找一个50K的电阻(或者电位器),用电阻的两端去并接这几个电阻,其中一个电阻并接以后,输出电压会从19.8V降低到15V,可以断定这个电阻就是需要找到的上臂取样电阻,我这个电源取下电阻测量是12.7K欧,手头没有合适大小的电阻,就采用串接的办法来增加阻值,通过实时监测,串接两个1.75K的电阻,也就是增加3.5K的电阻,输出电压达到24V,OK,立马在电路板上串接好3个电阻,联机测试,没有出现保护,也没有出现过热的情况,焊台开机一个多小时非常稳定,本次改装完美结束

网友:
电源折腾的不错哦!

网友:
好样的!给你加分。

网友:
支持折腾,服务广大坛友

网友A:
手上有一个19v3.42A的惠普电源,可以升24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一个19v3.42A的惠普电源,可以升24v吗

理论上是可以的,也是需要找到输出端附近的上臂取样电阻,然后小幅度增加阻值,用万用表实时监控输出电压,最终达到24V。个别的老电源有可能出现保护,适当降低到22V就肯定没问题了。

楼主:
补充:为什么不采用升压模块?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充:为什么不采用升压模块?

居然不支持手机编辑,只能用回复了:
因为T12的快速升温,峰值电流超过3A,如果再加上大功率升压模块,模块本身的功耗又会叠加大约1A的电流,造成电路在开机快速升温时峰值电流超过4A,很可能造成电源初级电路扛不住大电流而烧毁保险管或者整流桥开关管等部件,所以稳妥起见还是不要外加升压模块,增加电源的负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是可以的,也是需要找到输出端附近的上臂取样电阻,然后小幅度增加阻值,用万用表实时监控输出电压 ...

也可以在下臂并联一个适当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在下臂并联一个适当的电阻

我原来也考虑下臂并联电阻,操作要简单一些,可能各种电源设计有差异,我这个电源在下臂电阻并联电阻时,输出电压没反应,呵呵。

网友:
改的挺好的

网友C:
这个20V 也可以吧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我的一直20v没改感觉没啥区别

楼主(2020-09-08):
引用 网友C:
这个20V 也可以吧

20V可以用,我原来20v用了一个多月,但是没有达到T12的全功率,改24v以后,温度数字跳变明显加快,实测开机到300℃时间快了5秒左右,是非常显著的

网友D:
不错,既然买了高配怎么不买配套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既然买了高配怎么不买配套电源板,

有闲置的笔记本电源,而且联想电源品质不错,就好好利用了。

网友:
改的不错,点个赞

网友:
不错!好样的!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厉害。
这电源也干净利索,不想那种点了好多白坨的扣都扣不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