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调整对准刻度盘,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20-08-05):
红星504-3一台,在调整刻度盘的时候,发现,9-18m   ,18m这端已经调好,可是到9这边,无法对准,还没到,就停震了?这怎么回事

网友:
应先测一下变频管的发射能力,再看线圈受潮,测电压各级,电容漏电失效。

网友A:
LC调谐电路,L固定,频率高端Q值高,频率低端Q值低是固有的特性。短波低端停振与垫整电容品质变坏、变频管衰老,变频管帘栅极电压低、线圈受潮,波段开关触电氧化接触不良等因素有关。

网友B:
短波刻度只要求不到10-20%左右精度,选11/16MHZ两点调容易些.先调低端起振,如不起振,试

1;把枷极电阻从20K加大到50K上下

2;把本振线圈抽头上移半圈/一圈.

3;把交连电容加大一,二个级数;例如把5600PF改8200PF.

4;交连电容串的电阻去掉.

如几项都无果,是变频管太老,必须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波刻度只要求不到10-20%左右精度,选11/16MHZ两点调容易些.先调低端起振,如不起振,试

1;把枷极电阻从20 ...

感谢,我抽空试试,变频管,应该没问题,换过,而且短波1段基本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调谐电路,L固定,频率高端Q值高,频率低端Q值低是固有的特性。短波低端停振与垫整电容品质变坏、变频管 ...

非常感谢白居易老师,等抽空我一一进行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调谐电路,L固定,频率高端Q值高,频率低端Q值低是固有的特性。短波低端停振与垫整电容品质变坏、变频管 ...

另外我想问下,这个几个电容是多大呢,哪里有资料,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想问下,这个几个电容是多大呢,哪里有资料,多谢

一般用的微调3/10P和5/20P的。成品机震荡用的拉线管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用的微调3/10P和5/20P的。成品机震荡用的拉线管微调。

嗯,我估计应该是这样的,这些估计时间就早就变质了,等我抽空下午测量更换试试,感谢老师

楼主:
变频换新了,电压范围内,

楼主:
电感未发现问题,中波不确定,短波应该没问题,很粗得铜丝

楼主:
发现一个奇怪问题,短波2  波段   调谐旋钮调到一定位置,震荡停震,继续调,一段又恢复,等于中间少了有一段,这又是啥情况,另外已经把并联的可调电容也拆除,但还是这样,现在等于可变+电感,可变测试没问题   6a2,测试阴级电压0v,屏级  195v ,第一栅 -0.3v,第二栅 -0.7v,帘栅87v

补充内容 (2020-8-6 21:26):
仔细看了一下,到7m得时候停震,到8.6m得时候又恢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个奇怪问题,短波2  波段   调谐旋钮调到一定位置,震荡停震,继续调,一段又恢复,等于中间少了有一 ...

从前教科书总把这个某段停振归究于【娴端效应】,但一看这电路图这说法就被打脸;这个波段开关的特殊

设计就是专门为了克服【娴端效应】而生.

1;仔细用《电器清洁剂》喷各波段开关并不停转动开关,使磨去久积的尘和氧化物.反复几次后等待一两

天,用电吹风大风挡吹时不断转波段开关多次,然后开机试有关停振段观察.

2;把变频管输入栅的电容220P换高频瓷电容.帘栅电容0.05uF换成高压瓷电容,

3把振荡栅交连改变为高频瓷100pF/150pF/200pF,看停振能否移走,如出现另一端自激,把串连的100欧调大

4;把帘栅压一步一试调高,但勿高于150V.或与3点交錯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前教科书总把这个某段停振归究于【娴端效应】,但一看这电路图这说法就被打脸;这个波段开关的特殊

...

非常感谢,总理,我今天抽空开始测试,看是否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