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容值贴片电容能不能代替铝电解电容?

楼主(2020-08-06):
1210 ,50V 100UF,无极性。用来代替16V100UF音频滤波,可以吗?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
当然可以,损耗也更小,就是贵了点。实际上许多小型电子设备都已用它替代了铝电解,甚至体积更小的钽电解。

网友:
耐压相同贴片多层陶瓷电容替代直插铝电解电容,单作为滤波作用,完全可以(音色影响除外)。
另外容量可以适当降低,只用一半完全无问题
贴片钽电解电容也是一样

网友:
刚注意到贴片电容耐压50V,电解耐压16V
直接用16V耐压贴片呀。
50V的贵多了。

网友:
直接试试有不难
过去是没有这货试

这货在开关电源里效果很好。

网友:
无极性独石电容容量就很大完全可替代隔直音频电容,不过故障机一看有它存在首先要考虑它,它可靠性比其它电容差。

网友:
并不能完全取代,瓷片电容因为具有压电效应,在某些滤波的场合会形成机械谐振,并通过压电效应反馈回去,形成噪声点
我实际遇到过这样的例子,某开关稳压器输出端未按照手册要求使用10u电解,而是用了10u陶瓷,结果电源噪声偏高,换了电解后解决

网友A:
是嘛,没注意到,原也以为好多了,正常情况下贴片电容比电解好太多了。内阻低,寿命长。体积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嘛,没注意到,原也以为好多了,正常情况下贴片电容比电解好太多了。内阻低,寿命长。体积小。

你试试就知道了,体积越大容量越大的贴片叠层电容,对机械形变越敏感,电路板震动的时候,电容两端就感应出变化的电压了,不管什么材质的陶瓷都是如此
而且,两端加上交流电压时,会有响声,体积越大越响,电路设计中,某些电容甚至会明确标明禁止使用瓷贴片
所以大容量需求的场合,都是大容量铝电解并联小容量瓷贴片

网友:
1210 ,50V 100UF,火星进口的?

网友:
电性能是没问题的,声性能只能试机去比较(也就是推荐做滤波用途,不建议作耦合用途)。
多层陶瓷电容MLCC常见容量由大到小Y5V,X7R,C0G(温度和容量稳定性刚好相反,C0G另一种称呼是NP0,作耦合或振荡都很好,但容量太低)。
可以视为各种金属氧化物形成的复合盐类(例如BaCO3+TiO2=BaTiO3+CO2),超过额定电压容量会锐减(某些山寨货,用万用表测量时发现不了问题,但实际上电后容量是不足的),有压电效应,但因为多层结构ESR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