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台胆机调试用电源

楼主(2020-08-06):
      要想玩各种中小胆管,但电源是个大问题,高压从150V到800V、还要有可调的廉栅压电压、固偏的要有可调负压、灯丝电压就更多了,直热胆管还要隔离灯丝。以前做过多用电源,但在调试时不方便不直观,所以还想做一台专用有(估计做好后又不玩胆机了)
一、设想指标
1高压三路,150V固定电压、275V可调电压、390V可调电压。通转换开关组成200-800V连续可调,电流0.3A以下,高压总功率控制在200W以下。
2、一路负压-0-80V连续可调。
3、5路灯丝,三路隔离,一路1.2V-5V可调(5A),一路6.3V、一路12.6V,这三路灯丝同地,与高压通过转换开关可同地可隔离。另外二路1.2V到20V隔离可调。
二、面板布局
面板制作

开方孔

装元件

面板里面

面板说明
第一排表从左到右,100V负压表、1000V高压表、500V电压和1A电流表、灯丝电压电流表。
第二排从左到右,
1、负电压调正。
2、V3输出高压转接开关,一档最高390V可调、二档最高540V可调、三档最高665V可调、四档最高815V可调。
3、V3输出电压调正。
4、V2输出高低压开关,低档最高275V可调、高档最高425V可调。
5、V2输出电压调正。
6、5路灯丝电压显示开关。
7、第一路灯丝电压调正。
第三排从左到右
1、        主电源开关。
2、        负压输出。
3、        V3高压输出。
4、        V2高压输出
5、        150V电压输出。
6、        高压地。
7、        三路灯丝与高压同地或隔离开关,向上隔离、向下同地。
8、        三路灯丝地输出。
9、        1.2-5V输出。
10、6.3V输出。
11、12.6V输出。
12、电源主控选择开关,向左12.6V主控,向右6.3V主控。
13、二路灯丝隔离电源开关。
第四排,左边高压部分上下端子相联,灯丝部是二路隔离可调。
三、开机小测
无负载开机

6.3V6A

12.6V5A

150V恒压输出正常,中压正常、高压正常。

三路最高电压

稳压输出

主电源已顺利通过小测,接下来加装二路隔离灯丝电源。

内部目前还比较乱,加装二路灯丝电源后再理理线。

网友A:
赞一个!玩胆机的利器!

网友B:
自己设计的开关电源吧?出套件就好了

网友C:
没太多的必要。因装胆机要有自身的电源,调试要用自带电源。这电源对检修胆机有帮助

网友D:
这个适合量产胆机、用于多型号产品设计兼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玩胆机的利器!

正如你所说,要玩就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一个!请上电路原理图。

谢谢,以前上过同类的电源图,这次就不上了,主要是没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设计的开关电源吧?出套件就好了

这块电源是以前残余物,拼接而成,能用就行,这东西没市场,仅是自己玩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太多的必要。因装胆机要有自身的电源,调试要用自带电源。这电源对检修胆机有帮助

这与装机玩有些不一样,有的仅是试,试后不理想的就不装,还有同一管在不同电压下可能会不一样,用这电源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适合量产胆机、用于多型号产品设计兼调试。

真有慧眼,我还没想到。不过不会去做,仅是自己玩玩。

网友F:
是开关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开关电源的?

谢版主!是开关电源的。

网友:
开关电源的玩收音机就不行了,还是性线的好。

网友:
支持开关电源,希望可以出套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版主!是开关电源的。

楼主 有原理图吗 分享一下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