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504-3收音机,大家看下,哪个是本振联可变

楼主(2020-08-06):
红星504-3收音机,大家看下,哪个是本振联可变  是上面这一联还是下面这一联

6A2第一栅用于本振,第三栅用于外来信号输入 对吗,哪里老师给指点

网友:
本振是 C2,图中下面那个

网友:
C2是本振。自差式变频。

网友:
13474834[/attloachimg]红星504-3收音机。好像用的差容联.楼上说的对。实物看这两图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另外刚有老师说到差容可变,那是容量大的是震荡联还是容量小的是震荡联呢,容量大我意思就是说片多的

网友:
差容连用在带FM的机子上

网友:
    差容双连用在AM上,容量小的是本振联。

网友:
注意有的可变,片子多的反而容量小。用电容表测量为准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马上测试一下

网友:
用于中波段半导体收音机的290P/250P差容空气双联,片数多的(里面)是250P振荡连,因为间距大;片数少的(外面)是290P调谐连,间距小。

楼主:
已经实际量过了,验证了大家说得,片多得未必是容量大得,多谢,解决了本振容量大得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