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1再生式三管收音机

楼主(2020-08-06):
  yt-1再生式三管收音机灵敏度高,声音洪亮,1.5v供电,放音震耳清晰,性能稳定。是一款不错的口袋收音机。
  最近找来一些老原件自制了一台,性能很棒,收听感觉不错。
  外观图:
电路图:
接线图:
面包板试机成功:
本机采用两支3DG6D蓝点三极管和一支3AX31E低频三极管。
3DG6D 放大倍数62
3AX31E 放大倍数65
高频变压器手工绕制,初级220T次级120T。
磁棒8mm*80mm,0.2漆包线初级95T次级9T.
调谐电容用薄膜电容,两组定片相连与动片之间电容量200P左右。
本机采用传统diy方法,环氧板95mm*55mm,铜铆钉,飞线焊接。
  Yr-1收音机性能确实很棒,调整偏流声音可以震耳,能推动小喇叭,整机电流可以调到20mA,但考虑只有一节5号电池供电,所以整机电流调整10mA左右为好,声音适中,调节时再生量和偏流配合调整,灵敏度高,选择性也不错。整机原件少,是一款不错的收音机。

网友A:
再生均匀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生均匀性怎么样?

均匀度挺好的 高低端频率 再生效果都挺均匀 电台声音清晰 大小适中

网友B:
制作精美,很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精美,很养眼。。

谢谢点评 互相学习交流 握手

网友C:
楼主做地机子犹如工艺品一般精美,赏心悦目,看着很舒服,不知适合哪些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地机子犹如工艺品一般精美,赏心悦目,看着很舒服,不知适合哪些耳机?

普通低阻耳机或者手机耳机就可以收听 音量可震耳 能推动小喇叭

网友D:
制作精良,照片拍的更棒!

网友E:
照片漂亮 怎么布的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片漂亮 怎么布的光

窗前 避免阳光直射就好了 再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制作精良,照片拍的更棒!

谢谢点评 为学日益 继续努力 握手

网友:
佩服楼主,我试了几次才能成功一次,另外我用9012和9015代替3ax31,声音都小。另外楼主用的耳机可能并非该收音机原配的8欧白色耳塞,所以声音自然也就动听悦耳了,因为原耳机音质太差。

网友F:
楼主的收音机外盒在哪买的?看着非常的舒服,自己也想买一个尝尝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了楼主!

谢谢鼓励  互相学习 握手

网友:
看着养眼,听着悦耳!
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收音机外盒在哪买的?看着非常的舒服,自己也想买一个尝尝鲜

淘宝买的 标题:塑料机箱.电子元件接线盒.电源仪表盒.模块安装箱100*60*25

网友H:
放大和检波共用偏流,两难兼顾,如果分开调整应该能更上一个台阶,看着元件赏心悦目,亲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 标题:塑料机箱.电子元件接线盒.电源仪表盒.模块安装箱100*60*25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放大和检波共用偏流,两难兼顾,如果分开调整应该能更上一个台阶,看着元件赏心悦目,亲切

是的 第一次做yt-1 只是想复原一下老电路 尝尝鲜 以后打算再改进 知道原来电路的性能再提高改进 谢谢您的点评 握手

网友I:
不同意大孔老师的说法,本来折腾电路试验都没错,但是这个电路的优势就是一个电阻控制三个三极管的偏流。如果分别调偏流的话,这个电路就变成普通的电路了。你翻开很多直放机的电路,几乎没有这样特点的电路,但是比它性能好的三管直放机确实不少,与其花力气把这个电路变的平庸,不如试验别的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不同意大孔老师的说法,本来折腾电路试验都没错,但是这个电路的优势就是一个电阻控制三个三极管的偏流。如 ...

那咱就挑挑管子,Ube低的放大,Ube高的检波,两全其美,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咱就挑挑管子,Ube低的放大,Ube高的检波,两全其美,怎么样?

赞,按书里说,bg1要比bg2的放大倍数要高,我用两只9014就没成功,我没有3dg的管子,只能用9018或9011试验,成功,只是射极输出用了9015和9012声音很小。

网友:
只能说能响吧,至于声音洪亮,放音震耳清晰,性能稳定等有些言过其实吧?

网友J:
现代拍摄技术与传统经典电路精心融合的精品!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代拍摄技术与传统经典电路精心融合的精品!佩服!

谢谢您的点评 做好每一件小事即是圆满

网友:
完美的艺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发现《无线电》杂志曾刊登过的3E1型收音机电路与此机基本相同,区别有两点:一是前者无再生,高放管射级直 ...

感觉还是有再生的好一点 声音大 灵敏度和选择性都不错 这台机器再生量给的足 实测白天室内声音大的台搜到9个 声音小的两三个 而且底噪非常小 声音很纯净 几乎听不到杂音 性能真的不错 有台就响 无台基本无底噪 比外差机底噪小多了 手里的911能搜到的可听中波电台这台机器都搜到了 真是意外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谢老师答复。我的怎么加了再生几乎没有作用?此外我的只能收到中波1143千赫一个电台,这个电台到低端一 ...

没看到图片不好说,再生线圈作用很大的,没起作用估计是接线的问题,走线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确保无虚焊无短路才行。另外调节高频变压器才能听可能是因为变压器电感量不够,若电感量小了则什么都听不到,电感量最好不小于2.2mH,一般做好了都会响的。下面链接是我拍的视频,用耳机贴在手机话筒上录的,手机离近了会对其有干扰,稍微有点杂音。
https://v.kuaishou.com/8JUoaM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了方便老师参考,我把3E1型号艘音机电路贴在下面:

电路差不多 差个再生线圈 和一个电容的位置 这是哪本书呀 也很怀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干脆把原文都拍下来算了

不错 老杂志有感觉

网友:
两个电路元件相同,但是电路不同,虽然我不知道这个电路有无错误,但我给你指出不同之处。第一高频变压器上面接电阻和接检波三极管bg2的位置不同,请那位老师能讲下,这样会不会有影响。
第二射极输出的bg3的发射极和高频变压器的输出端直接连在一起,而耳机和电池串联。这点不同,哪位老师懂,帮忙讲讲

网友:
晕了,简单的东西,经您这么一摸,瞬间就成了一件养眼的艺术品!羡慕嫉妒……收藏!

楼主:
在农村老家收听效果很好,远离城市电磁环境比较干净,电台无杂音,调台无底噪,真是出乎意料。

网友I:
楼主家是沈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家是沈阳的?

嗯 在沈阳住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式的耳机插孔可以改成插入接通的开关,省掉电源开关。

这个是封闭的 我看淘宝上有带贴合开关式的插座 以后打算试试 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I:
在闲鱼上看到的,我家是抚顺的,咱俩是老乡。在2016年以前,我抚顺有三个中波台,就是684khz747khz1143khz。那时候684信号可强了,我家一直在抚顺市中心住。虽然是郊区,但是立离市政府大楼和抚顺广播电视台才2公里以内。说正题了,当年我用一个2ap9并联一只350欧舌簧耳机,然后一端接耳机的金属外壳,另一粘一根40厘米的炮线(老虎台煤矿放炮后剩的带绝缘皮的单根细铁丝)。就这装备在我家附近,只要我站着拿着耳机贴在我的一只耳朵上,保持铁丝高于头顶就能收听到非常宏亮的684千赫。当时我只要随便接在房前屋后那怕是墙上钉的钉子都能收到台,7642收音机转来转去都是抚顺台684。凯迪的多波段收音机的短波段都伴随这个频率。那么我现抚顺以经无中波台了,我试过矿石收音机或单管机,主要收听的就是沈阳792和沈阳882这两个台,那么在你家试验信号这两个台有这样强吗?顺便再说一句在抚顺的新宾是收不到沈阳台的,只能收到辽宁的1089khz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闲鱼上看到的,我家是抚顺的,咱俩是老乡。在2016年以前,我抚顺有三个中波台,就是684khz747khz1143khz ...

你好呀 矿石收音机一直没动手攒机 材料不够 另外也没有那么大的天线 再加上市里电磁环境不干净 所以一直没动手 中波 882好像听 是不是调频1045呀 星光夜话经常听 沈阳有几个强台 1045 1034 986 921 信号都挺强大 矿石机打算以后做 听您这么一说感觉又回到了童年时代 炮线现在不多见了 应该挺怀旧的 回农村再试矿石机 还请您多多指教 握手

网友I:
好啊!我也想像省里还有强台,能够达到室内天线就能收听就行。882是沈阳经广,792是沈阳新闻台,目的我做的单管机也是这两个台声音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啊!我也想像省里还有强台,能够达到室内天线就能收听就行。882是沈阳经广,792是沈阳新闻台,目的我做的 ...

这个是视频 耳机贴在手机话筒上录的 稍微有点干扰 身心震耳
https://v.kuaishou.com/8JUoaM

网友:
音质太好了,干扰声我也听到了,但我还是能分辨出声音无自带噪音

网友I:
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三管机了,电路图和楼主的一样,就是这个收音机的耳机是和主机连在一起的,没有插座。当年的单管机三管机的插座经改进后当开关,插入电源打开,拔出切断电源,而该机的开关联在可变电容上,不听时旋到535位置时再往下就关机了,类似于带开关的电位器。

网友I:
这个电路你试过没,我用9011.9014.9015和两个1n4148做过这个电路,高频阻流圈采用3h的色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三管机了,电路图和楼主的一样,就是这个收音机的耳机是和主机连在一起的,没有插座。当 ...

这个机子很漂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你试过没,我用9011.9014.9015和两个1n4148做过这个电路,高频阻流圈采用3h的色环电感

很漂亮 不过硅管做前级的还没试过

网友M:
做的非常好!!!那个黄色的电解电容让我想起我i小时候就用的这种电容。那个年代这个算是便宜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M:
做的非常好!!!那个黄色的电解电容让我想起我i小时候就用的这种电容。那个年代这个算是便宜东西。

以上的电路图和接线图有两处错误
1,电路图中220uf电解电容忘了画了
2,接线图中2.2uf电解电容写成了10uf
以上两处错误现已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老师,此机的高频变压器用的漆包线线径为多少?烦请告知

0.08漆包线 绕线初次级比约2:1

网友:
3E1的说明书和yt-1的说明书,内容就有高频变压器的制作比例

网友C:
磁棒支架很妙,咋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棒支架很妙,咋做的?

用热熔胶灌注的^_^

网友:
电子世界里的电路图,我试过,灵敏度确实挺高的,但是音量很小,我这里用一般的8管超外差收音机收听540中国之声很困难,但是集成电路或7642的就能满意收听到,当然这个电路也能,只是我是采用的9011三极管两颗,1n4148两颗,3h的色环电感两颗。但是用灵敏度非常高的32欧动圈耳塞声音较小,像蚊子嗡嗡的,使用了800欧的耳塞声音虽小但个个台能听清

楼主:
这个图 后面再加一级音频放大就好了

网友I:
晶体管二三管收音机和耳塞收音机这两本书都提到这个电路,以前矿坛前辈也介绍过,这个电路简单,音量大,也是两级高放,还是两级来复低放,采用低阻耳机,因为是两级三极管,当然也就采用低电压供电,只用一个高频阻流圈。此电路的实用性简单性能和yt-1相比,但因为是两级高放兼来复低放,因此在音量相同的情况下,灵敏度更胜一筹,估计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加再生的原因了,此电路和带低放的来复再生电路比,似乎更简单了。因为我手里没有3ag1,我采用9018和9015加1n4148两颗实验,音量不大,灵敏度稍高于9014的单管机,但逊于7642加一级低放的机器,如果没有高阻抗耳塞的可以试试,关键是你最好有个3ag1的锗管。
     我做yt-1三管机时,末级pnp型的3ax31的音量远超9015或9012,估计和这机器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晶体管二三管收音机和耳塞收音机这两本书都提到这个电路,以前矿坛前辈也介绍过,这个电路简单,音量大,也 ...

这个电路感觉是636单管机电路前面加一级放大 灵敏度应该有所提高 做yt-1电路最好用老管子 我用的是3DG6D和3AX31C效果很不错 我曾经用9014和9012组合做过后半截音频放大电路 管子发热严重 而且音量也不大 耗电量也大 效果很差 感觉还是老管子合适 下面这个电路也可以玩一玩 每一级都很清楚 前面加高放的电路

网友I:
这个电路我在少年晶体管收音机上见过,性能灵敏度肯定要好过简易的机型,但是你别忘了这个电路是两级高放倍压检波带三级低放的再生机,也就是说这个电路没有来复,而我刚才发的电路就具备了,简单巧妙用件少,灵敏度高音量大因为是两级高放和两级低放,低电压加低阻抗耳机。所以更适合像我这样,零件不全,手艺不高,又爱鼓捣的人,当然如果我有元件和加工印刷电路板的能力,这个电路我也真的想试试。你也和我一样绝的硅管配锗管的组合,比都用硅管好。看来老电路这样设计是有原因的。

网友N:
你这个高频变压器是从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这个高频变压器是从哪买的?

淘宝收索 雷达升压中周 价钱1块钱左右 成品中周里层42圈 外层420圈 都是0.08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我在少年晶体管收音机上见过,性能灵敏度肯定要好过简易的机型,但是你别忘了这个电路是两级高放倍 ...

今天做了一个yt-1的试验板 用排针插座 或者IC插座做的 用来试验不同管子的效果 板子做的还算成功

这里还有推喇叭的视频
https://v.kuaishou.com/8vNUc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