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电源问题

楼主(2020-08-07):
准备改造一个1.5v电源,用手机充电器改造,把5v线圈三分之一处抽头加上整流虑波,其它电路不动,供口香糖电池的随身听使用可以吗?

网友:
装个DC/DC简单

网友:
没有问题。

楼主:
1.5v的电源不好弄,我试过线性电源根本稳不了压电流一大电压就变300ma都稳不住,我想开关电源可能好点,还有就是开关电源变压器怎样无损拆开,好像是用胶粘上的,一拆就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