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扇太快,可以换小一点的电容吗

楼主(2020-08-07):
如题,电扇最小一档还觉得太快,可以换小一点的电容来达到减速的目的吗?对电机有无不良影响?

网友A:
,电机运转电容不能谁意改变,就算是电机运转后摘掉运转电容对转速影响不大,但此时电机温升增加会烧掉电机。改变风机电机转速只能改变电机输入电压或者电流来解决。电机电源进线串联电感和串联合适电容都能改变转速。

网友B:
串一个二极管也可!!!!!!!!!

网友C:
串联一只3微法左右的风扇启动电容。我转页扇串联了2.4微法,接入1单刀双证开关有6档速度选择

补充内容 (2020-8-10 10:21):
可能没说清楚,是电源进线串一只3微法左右风扇启动用电容,即使在低速挡长期用也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一只3微法左右的风扇启动电容。我转页扇串联了2.4微法,接入1单刀双证开关有6档速度选择

回去试试看,

网友:
进电串一个电容。我一个在房间用的不用大风,在低速档串电容,高中档保留。十多年了正常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运转电容不能谁意改变,就算是电机运转后摘掉运转电容对转速影响不大,但此时电机温升增加会烧掉电机 ...

亲戚家回收站好像有这个玩意

网友:
串二极管会烧马达

网友:
找个吊扇控制器接上。。。

网友:
串二极管后成脉动直流电了,感性负载必烧无疑。

网友:
白炽灯年代,串一个二极管可以降压,以降低亮度和延长寿命;
电风扇是感性负载,串二极管就不转了,还得烧……
二楼的在电风扇电源回路串接电容的方式靠谱!

网友D:
我用2kw那种可控硅控制风扇转速,低转速时,电机转一下停一下  转一下停一下就这样反复,电压高到接近220v时 停 转间歇变短到连续转动,不知是不是控制板有问题

网友E:
还是串联电感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串联电感比较靠谱

串联电感,那就是老实的电感调速器,还有5档选择呢

网友F:
启动线圈上的电容改小三分之一    必杀

网友:
感谢大家分享 参照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启动线圈上的电容改小三分之一    必杀

我一台小电扇启动电容只有0.7微法,再找小一点的电容就难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一台小电扇启动电容只有0.7微法,再找小一点的电容就难买了

电容这么小还嫌快嘛?不科学哇     好吧  那就两个串联一起用          或者运行绕组一档线圈放弃不用   火线接到二档起始端     必杀

网友:
电容太小有可能无法启动,过去曾经通过串联不同功率白炽灯泡改变转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容这么小还嫌快嘛?不科学哇     好吧  那就两个串联一起用          或者运行绕组一档线圈放弃不用    ...

电扇比较小,25w200m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扇比较小,25w200mm的

原来如此   你不是嫌快  你是嫌风噪大

网友:
串电感都比减电容合适

网友(2020-09-08):
电容换小,由于电压不变,转速变慢,但电流会增大,引起电机发热,严重时烧电机。

网友:
最快的那档串个1uF的电容就变成慢档了。

网友:
电风扇电源进线中串联一个电感或电容,就可以解决了。
串联电感或串联电容,一个是串联后电流超前电压,一个是串联后电压超前电流,原理是一样的。
现在所有的家用电风扇,风速都偏高。
我家里的电风扇,买来时感觉风太大,刚好手头有一个老式电子管收音机的扼流圈(就是电感器),串联后风速刚好。我的电风扇是1986年买的,已经三十多年了,至今运转正常,因为转速低,运转没有声音。
最好是找一个老式的风扇调速器,拆下电感,这种电感器有抽头,可以换接头,调节风速到合适。
接在电源的总进线端,整个风速就降低了。
用电容器是一个道理,只不过一个感性,一个容性,降速是一样的。
但我确实没用过电容降速,电容容量的选择不清楚。

网友:
哪有那么麻烦,用个硬纸片把风挡一挡不就好了?

网友(2020-10-16):
我是用一个老的电感镇流器串在电源进口的,不影响调速,只是高低速的转速都减低了。

网友:
最好还是串电感

楼主:
老实的调速开关,就是电感式的,笨重,成本相对高,还很热

现在的电容式的居多,成本极低,但总感觉不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一个二极管也可!!!!!!!!!

交流电机串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2kw那种可控硅控制风扇转速,低转速时,电机转一下停一下  转一下停一下就这样反复,电压高到接近220v ...

应该是控制板的问题。
我家客厅的吊扇就是用6A双向可控硅的调光开关
经改动后来控制的,
改动是把它从0V起调改到吊扇能启动的电压开始起调,
具体多少伏就忘了,因为有20年了,
现在还在用。

网友:
我家里的是带遥控的落地扇,也想改慢点,最低档晚上风大噪音更大,不知如何下手,如果是传统落地扇TB好像有卖一个插座可以调节的,这遥控的不知道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