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查友谊14吋电视机J D35一U

楼主(2020-08-07):
考查友谊14吋电视机J D35一U
灵敏度低,有臭氧味。单独通道板,扫描,低放,稳压共处大板。
外置U头转换,
V萍段拉杆天线有地网,原为锡箔纸,修改为马口铁皮。
显像管管颈20,边缘聚焦不良,35SX5B.人民牌,上海灯泡厂
喇叭16欧姆。1VA,YD1----100---14C上海飞乐电声总厂
中放管3DG79B,灰、绿点,3DG30
声音中放管SAK20A,2个、3DG102A
美通电感件,9个有屏蔽罩,2个空芯线圈
大板上:
3DD204
3DD204,电源调整管,绿点
3DD102.行输出
声音功放D401A,绿点。蓝点

网友:
内有高压,菜鸟勿动!

网友A:
当年维修这类型电视机,都把行输出变压器改成一体化的了。

网友B:
16吋黑白管是当时的大屏幕,不过这个管是粗管径,技术差,老化很怏,友谊16供电记得是32V,质量不过关哈。

网友:
上海仪表局下属原件公司厂家,电阻,电容,晶体管集成电路,显像管等生产厂,上无一厂等。设备公司生产整机,上无二厂,上无十八厂等,后来显像管生产厂家单独成立电真空公司。上海电子管二厂,率先生产16寸黑白管,接着,上灯厂,电子管厂,管四厂也开始生产12,14.17寸黑白管。主要都是仿制日本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目测显像管已经老化 外置的不是U头转换  是V头的分立高通滤波器,3DG79B是视放管,不是中放管

在生产黑白电视机配套晶体管的无锡742厂(华晶公司前身)呆过几个月,与9楼表列数据略有出入,742厂当时生产的3DG79A用于一中放,ft≥500MHz,带AGC功能。3DG79B用于高频头,ft≥700MHz,带AGC功能。未见过3DG79C,3DA87B为高反压管,用于视频放大。

网友E:
上无32厂,还有友谊16寸带防爆环的电视机风靡上海。上灯厂的显像管,用松下电子枪,进口荧光粉。32厂用我单位16寸管子。

网友:
慢慢玩吧这种机器太老了,像管是灯泡厂生产的,真空度不够造成散焦,祝你玩的高兴

网友:
上面的是V高频头同轴电缆下面的是U高频头300欧平衡线

网友D:
目测显像管已经老化 外置的不是U头转换  是V头的分立高通滤波器,3DG79B是视放管,不是中放管

楼主:
正面照片,布局还可以。

网友:
该机型早期产品伴音会出现交流声。

网友F:
以前的灯泡厂都能造显像管

楼主:
据说还是好管子了,还得凭票买了。

网友G:
高压帽没有紧贴像管玻璃高压向空气放电产生臭氧,关机后把开刀头碰高压帽内的铁钩放电,清理灰尘(小心电击,关机后像管内外石墨层电容还有万伏电压)让懂行的清理吧,看行幅有点大像是逆程电容有点大,硅柱发热吗?高压包看一下,友谊的电视机像管老化散焦的的有点多,调一下聚焦电位器试试

楼主:
处理显像管高压帽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压帽没有紧贴像管玻璃高压向空气放电产生臭氧,关机后把开刀头碰高压帽内的铁钩放电,清理灰尘(小心电击 ...

咱就是懂行的,黑白管,彩色管,显示器管,都经常干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压帽没有紧贴像管玻璃高压向空气放电产生臭氧,关机后把开刀头碰高压帽内的铁钩放电,清理灰尘(小心电击 ...

我觉得,像这种纯平管,应该加动态聚集。我只是看看,所以没动它

楼主:
有个开关,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给U头供电的切换开关

楼主:
这不是明显标的正向高频管吗

楼主:
主要用来拆买不到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无32厂,还有友谊16寸带防爆环的电视机风靡上海。上灯厂的显像管,用松下电子枪,进口荧光粉。32厂用我单 ...

上海的产品还是过硬的,接触上海的产品较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以前的灯泡厂都能造显像管

上灯厂就是后来的上市公司“真空电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灯厂就是后来的上市公司“真空电子”。

历史背景还挺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吋黑白管是当时的大屏幕,不过这个管是粗管径,技术差,老化很怏,友谊16供电记得是32V,质量不过关哈。

楼主机器的显像管是14吋的,是90度偏转角的20mm细颈管。上海灯泡厂质量还是可以的。16吋粗颈管是110度偏转角28.6mm很抗干的,就是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的灯泡厂都能造显像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像这种纯平管,应该加动态聚集。我只是看看,所以没动它

黑白显像管没有纯平的,彩管中期才有平面直角及后来的超平管。早期彩电才有静会聚与动会聚,我国生产与进口的都是自会聚管,这是晶体管电视机用的国产黑白管型号汇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生产黑白电视机配套晶体管的无锡742厂(华晶公司前身)呆过几个月,与9楼表列数据略有出入,742厂当 ...

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楼主:
屏幕曲率很小

网友I:
35cm细颈用于晶体管电视机的黑白显像管无论是什么型号其曲率半径各种尺寸都是相同的,只是你这个-5B屛到尾总长度长10多mm(Lmax=306mm)。所有14寸的曲率半径R=770mm。当然要比电子管电视机35SX-2B粗颈管要平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35cm细颈用于晶体管电视机的黑白显像管无论是什么型号其曲率半径各种尺寸都是相同的,只是你这个-5B屛 ...

谢谢回复,你说的很重要,我没有这些数据,只是肉眼观察到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维修这类型电视机,都把行输出变压器改成一体化的了。

现在买不到了吧?目前主要问题是局部聚焦不良,看不到扫描线,看到的就是一片亮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