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自耦变压器的设计制作

楼主(2020-08-07):
家里电压不稳定,夏天电压有时候只有180V左右,平时也多在200V上下,想自己做一个500W自耦变压器,该怎么设计初次级匝数,初级是不是可以设计上2个抽头呢?180v和200v,匝数比也是按照普通变压器计算方法算的吧?

网友:
匝数计算与普通变压器一样,截面积与匝数成反比

网友A:
我们都是发愁电压太高,230-235V,电烙铁经常烧断热芯。

自耦变压器可以看做是初级的电压串个低压(次级),这个低压次级的电流满足你的最大功率就行,所以你需要设计的就是一个降压变压器,初级是你的200V,次级是你要增加的电压比如20V,功率就是500/220*20/0.8=56W,用80-100W铁芯吧,留够裕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发愁电压太高,230-235V,电烙铁经常烧断热芯。

自耦变压器可以看做是初级的电压串个低压(次级 ...

真才实学,明白人。最低电压180V,
次级40V,总功率500W,500W/220V=2.3A,初级180V,初级180V,输入功率92W,电流是0.5A,可以用线径0,50的漆包线绕制,次级40V用直径1.05左右绕制,然后和初级180V串联,抽头可以在次级40V里面任意抽取调整电压。实际就是用一个100W的变压器就够用了。

网友:
我觉得你最好直接买个稳压器,闲鱼500W的交流稳压器也就几十块钱,你弄自偶变压器万一哪天电压升高了你就要破财了。

网友:
我同意楼上观点,买个二手稳压器省事省力省钱又安全。

网友:
自制就算了,充其量做个继电器半自动的,需要调试而且功率不尽人意,二手的伺服稳压器也不贵

网友:
4#已经给出答案了。我也介绍一种计算方法,次级电流=500VA/220V=2.27A,220V-180V=40V,40V绕组线径1.05mm;180V绕组电流=(500VA/180V)-2.27A=2.78A-2.27A=0.51A,线径0.5mm。功率有两种计算方法,1、按输出功率计算(40V/220V)X500VA/0.9≈100VA,0.9是效率;2、按输入功率计算180Vx0.51A/0.9≈100VA,以上结果与4#完全相同。设硅钢片最大磁通密度9000高斯,铁芯截面积S=1.25√100=12.5平方厘米,Z匝/V=50/S=4匝/V,180V绕组0.5mm漆包线720匝,180V~200V,200V~220V绕组1.05mm漆包线各绕82匝(已增加了3%),(如果硅钢片最大磁通密度为14000高斯,铁芯截面积只需10平方厘米,3.2匝/V)然后根据所选规格硅钢片窗口面积计算占空比,如果绕不开,可以选取大一号规格的硅钢片。最保守的设计方法是180V绕组100VA+40V绕组100VA,铁芯截面积18平方厘米,2.8匝/V,(如果硅钢片最大磁通密度为14000高斯,铁芯截面积只需14平方厘米,2.3匝/V),线径不变,保证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