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磁芯断了几节,沾起来能用吗

楼主(2020-08-08):
树脂封起来的高频变压器,拆的时候把磁芯弄断了成6节,问一下大家要是用502沾起来装机,变压器还能正常工作吗?性能会下降吗?
线圈烧了,磁芯又断了,要是买磁芯的话又怕买的不对,头疼啊
最后很好奇想尝试一下,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应该没事。粘紧密一点,粘的时候不要留有大的缝隙。

网友:
最好是从两头绑定,粘接容易造成间隙

网友:
可以,尽量让缝隙小点;

网友:
3842这类的反激式拓扑,本身就要留气隙,粘好再用问题不大,电感量小一点而已
正激、推挽这样的拓扑就要小心,还是要看电路的设计余量

网友:
没问题,经常用101或者502胶水粘好使用。

网友:
粘过断成3节的小开关变压器2只。最长的已经用过几年了

网友:
我粘接过彩电开关电源的变压器磁芯,完全可以用。粘接装配尽量减小间隙,工作频率越高,(磁隙)影响会越大,所以,在低频下,粘接可能无妨。高频使用,多加小心。

楼主:
花了点时间绕好线圈,先测电感,100k频率。沾起来的比代替的电感量少了很多,不知是不是磨的起隙问题,不过装机能正常使用。代替的磁芯工作是有轻微“吱吱”声,不凑近细听不出来,原来磁芯是日本产的,这可能是磁芯的材质问题引起的。

找了代替的磁芯

找了代替的磁芯

沾起来也能用

沾起来也能用

沾起来电感量

沾起来电感量

代替带电感量

代替带电感量

网友A:
天呐,那个数字表,咋那埋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呐,那个数字表,咋那埋汰呢。

刚从伊拉克带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从伊拉克带回来的。

我的性格,那表就是几万块钱的我也不会用的,必须清理一下自己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