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坛友提供一下天龙DCD-7.5S图纸,多谢!

楼主(2020-08-08):
哪位坛友提供一下天龙DCD-7.5S图纸,多谢!

网友A:
淘宝有个店本很多天龙图纸-关店了.鬼佬网美元八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个店本很多天龙图纸-关店了.鬼佬网美元八元

淘宝那个以前我也问过,没有这个型号的图纸。难道外网上有这图纸卖?

楼主:
多谢热心的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个店本很多天龙图纸-关店了.鬼佬网美元八元

感谢版主回复!

网友B:
这种分体组成机极少有原机图纸,你可以根据DSP(板底四边都是脚,可能是CXD2500BQ)查资料就可以找相关的原理图
如果是有故障要维修就没有需要找原理图了,这台机一般坏的都是240光头下面块板,双面板电解电容漏液导致过孔不良或板漏电和电源部分虚焊!

楼主:
谢谢LMG001指导,有时间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分体组成机极少有原机图纸,你可以根据DSP(板底四边都是脚,可能是CXD2500BQ)查资料就可以找相关的原理 ...

cxa1372aq+6532,烧一个n15。没找到1372参考电路,哪位朋友方便提供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cxa1372aq+6532,烧一个n15。没找到1372参考电路,哪位朋友方便提供一下,谢谢!

CXD2500在主板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cxa1372aq+6532,烧一个n15。没找到1372参考电路,哪位朋友方便提供一下,谢谢!

http://ic.chinadz.com/down_572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ic.chinadz.com/down_5727.html

多谢版主,找到资料自己修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ic.chinadz.com/down_5727.html

这个真不好研究,现在是能快速读出目录,但按播放键光盘转却不能播放。坛友有遇到的给个维修思路,寻迹伺服的问题?我没有示波器不能测。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真不好研究,现在是能快速读出目录,但按播放键光盘转却不能播放。坛友有遇到的给个维修思路,寻迹伺 ...

CXD2500BQ+CXA1372AQ+LA6532。谁有类似参考图纸也行。

网友B:
能读出目录CXD2500BQ+CXA1372AQ基本没问题,可能进级电机或驱动问题
读出目录后选最后一首曲,看看光头向外走,
把光头推出处面再通电,看看光头向里面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读出目录CXD2500BQ+CXA1372AQ基本没问题,可能进级电机或驱动问题
读出目录后选最后一首曲,看看光头向 ...

试过,进给能回位。驱动是LA6532,测应该没问题。难道是光头上的齿条?光头在最内侧时齿条有3个齿磨秃了。如图,借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读出目录CXD2500BQ+CXA1372AQ基本没问题,可能进级电机或驱动问题
读出目录后选最后一首曲,看看光头向 ...

下一曲上一曲进给电机都动,我直接调到中间的曲子播放也是一样的现象,一直比较慢的转,过一会儿就退出到目录状态。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一曲上一曲进给电机都动,我直接调到中间的曲子播放也是一样的现象,一直比较慢的转,过一会儿就退出到 ...

盘是自己刻录的。

网友B:
试多几张碟,看看有没有一张可以,
不要用刻录,刻录碟有些机是不能读的,
VCD歌碟也可以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多几张碟,看看有没有一张可以,
不要用刻录,刻录碟有些机是不能读的,
VCD歌碟也可以试

好的,找VCD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找VCD试试

正版碟也一样

网友B:
换光头试一下,或拆开光头防尘盖,看看物镜位置是否平衡,测试一下聚焦线圈和循迹线圈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光头试一下,或拆开光头防尘盖,看看物镜位置是否平衡,测试一下聚焦线圈和循迹线圈有没有问题

线圈没问题,用表测物镜能看见动。买了光头了,到货再试。很奇怪的故障,看来没示波器是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