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芯片

楼主(2020-08-08):
这个小电源变压器输出~10V,8脚063EB是什么芯片?,起什么作用?标3.6V,实测6V?输出有电感,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34063是DC/DC芯片,如果坏了就稳在6V吗?内部工作100-100KHz,是开关工作状态?所以输出有个电感。

看你这个应该是 MC34063 降压电路 ,测量一下芯片1、2是否短路,是的话就是没有降压和稳压作用,变压器整流后的不稳定直流电压直接输出了

分析

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34063是DC/DC芯片,如果坏了就稳在6V吗?内部工作100-100KHz,是开关工作状态?所以输出有个电感, ...

负载电流不大的话,只保留整流滤波,其他去掉
然后用7805/7806三端稳压。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话
应该就是常见的MC34063了
可以网上下载34063手册,然后跟你实物对照下。

网友C:
呵呵,这不是一个变压器么?还有开关电源?

网友B:
不过看的拍的照片,怎么像是铁芯工频变压器呢?
难道先铁芯变压器降压,再DC/DC转换成3.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不是一个变压器么?还有开关电源?

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看的拍的照片,怎么像是铁芯工频变压器呢?
难道先铁芯变压器降压,再DC/DC转换成3.6V?

不明白为何实测6V?稳压电源为何不用三端78系列?

网友:
220V--变压器----DC---DC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为何实测6V?稳压电源为何不用三端78系列?

输出不是标称的3.6V,就是坏了呗。

那颗变压器看起来像是工频铁芯变压器,非常见开关电源用的磁芯变压器
所以怀疑是先变压器降压,然后DC/DC转换输出。

网友:
工频变压器电源既然使用了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电压应该是标称电压的3,6伏,输出6伏说明它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不是标称的3.6V,就是坏了呗。

那颗变压器看起来像是工频铁芯变压器,非常见开关电源用的磁芯变压 ...

好像没坏,接个负载也是6V。

楼主:
查了一下34063是DC/DC芯片,如果坏了就稳在6V吗?内部工作100-100KHz,是开关工作状态?所以输出有个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流不大的话,只保留整流滤波,其他去掉
然后用7805/7806三端稳压。

以前有一个,就直接收录机用,实测是6V,就像6V稳压电源。把这个电源接录音机,放磁带时实测也是6V。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没坏,接个负载也是6V。

接个 12欧左右的负载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个 12欧左右的负载电阻试试。

空载6V,接10Ω电阻负载,0.6A,实测电压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应该是 MC34063 降压电路 ,测量一下芯片1、2是否短路,是的话就是没有降压和稳压作用,变压器整 ...

芯片1、2不短路,说明芯片好的,接10Ω电阻负载,0.5A,实测电压5V。可能电源用于锂电池充电,所以标着3.6V。

网友:
干脆接一待充电锂电池,并实时监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