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屏幕里面的膜顺序是什么,最下面哪张白色的知道其他弄乱了不知道怎么放了

楼主(2020-08-09):
最下面哪张白色的知道其他弄乱了不知道怎么放了

楼主:
装了一次有网格

网友A:
你说的是背面的背光还是下正面的偏光?

网友:
最下的是厚板匀光板,上面几片是偏光膜,好像顺序不重要,咋调换都图像正常,有机子甚至只有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背面的背光还是下正面的偏光?

偏光吧,最下面的是白色的

网友B:
错了还能显示,但画面看上去怪怪的,修手机时,处理进水机常如此

网友:
错了还能显示,但画面看上去怪怪的,修手机时,处理进水机常如此

点击回复,提示错误,刷新一看,出来2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了还能显示,但画面看上去怪怪的,修手机时,处理进水机常如此

现在是显示,就是屏幕上显示有网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