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B机器背板安排征求意见

楼主(2020-08-09):
以前做的一个,我重做了木框。现在到了要在木框上打孔的时候了。想了几个插孔安排的方案,想请大家发表一下意见,看看有什么我没想到的问题。是从后方看的。电源在左,信号在右,这是由内部电路安排决定的。别的安排就有自由度。谢谢!

补充内容 (2020-8-10 12:53):
参考各位建议,按照我的实际情况,最后选定了4。谢谢!

补充内容 (2020-8-14 10:48):
今天把洞洞打好了。做的时候临时改为了选择2,因为4的电源线和中间的输出线比较近,原先没想到这个问题。所以做的时候临时改了,这样视觉上就比较均衡一点。照片见11楼。

网友:
毫无悬念,【四】的交流声窜入最困难

网友:
倾向于方案2,比较好!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答提醒了我,我设计的开关和音量都在木框前面板上,别的元器件都按照在一个铁板上。采用4有一个好处是木框后面板的电源和输入都可以沿着边上木框连到木框前面板,方便布线。这样弄完后,再把木框和铁板连接。看起来4最合适我的需求了,谢谢各位!

网友:
期待成品的效果。。。

网友A:
方案2和4 不就是 电源与保险座换个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2和4 不就是 电源与保险座换个位置吗。

是的。4里面,电源经过保险丝后直接靠着边连到前面板开关,感觉上似乎更“顺”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案2和4 不就是 电源与保险座换个位置吗。

因为安规规定必须火线入保险丝,故2和4的不同是;2火线与胆线路侧的分布电容大于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安规规定必须火线入保险丝,故2和4的不同是;2火线与胆线路侧的分布电容大于4

高人也,这点我又没想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楼主:
今天把洞洞打好了。做的时候临时改为了选择2,因为4的电源线和中间的输出线比较近,原先没想到这个问题。所以做的时候临时改了,这样视觉上就比较均衡一点。

樱桃木,专门挑的花纹美丽的。这也属于硬木,所以用锉刀时,可加工性不错。又比橡木细腻、易加工。

放上去看看。看起来像模像样。螺丝孔还没有打,是打穿孔还是用细木螺丝还没想好。等前面板也处理好了再说吧。

几个接插件都是低档货,也是妥协产物,因为我用的木头面板,所以很多高档接插件安装方式不合适。找来找去,就找了这些。主要要求是:正面螺丝安装;需要打的各种洞要小(木条比较低矮);若后面要上螺丝,比如保险丝套,螺纹要长(因为木板比铁板厚)。反正我也不是高档接插件发烧友,低档就低档,自认为对音质没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