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f-layout 焊盘与过孔的问题。

楼主(2020-08-10):
只会用这一款软件。  pads 搞了半天也没搞出来,连个元件封装也没有搞懂。那只能用这个。sprintf layout 我不知道这个软件。过孔焊盘和过孔是如何区分的  因为过孔焊盘,是不盖绿油的而过孔需要盖绿油。这个软件只有一个过孔焊盘。输出来的光绘肯定是不盖绿油的。那么盖绿油导线过孔。怎么画?

网友:
点右侧 侧边栏 阻焊层
把显示为白色的焊盘  点一下
然后就变绿了  就是焊盘不开窗  焊盘上喷绿油了。

网友:
其实过孔很小的话,例如0.35/0.15的焊盘,做板时,嘉立创的油墨都覆盖了上去的.

楼主:
我也是那么想的,那么小的孔,他上油墨基本上也处理就盖上了。
我是担心过孔焊盘就是插件的过孔。pad孔 那简单的软件没有这个区分功能。  担心他把这个孔也按过孔给我,盖油就作废了。
有二楼的师傅的说法,我没看明白。  你说的是,pads软件吧这个软件我实在不会用。  sprinf layout  你说的这个功能吗?能不能给个图片我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那么想的,那么小的孔,他上油墨基本上也处理就盖上了。
我是担心过孔焊盘就是插件的过孔。pad孔 那 ...

首先建议行文用语和标点要标准,不然人家很难正确理解你的意思。你首帖“sprintf layout 我不知道这个软件。” 这个句号分割了下一句话,正确的汉语语法理解就是你不知道“sprintf layout”这个软件,所以你问的肯定不是“sprintf layout”这个软件。

其次,一个通用原则就是,任何 PCB 设计软件,都有层视图,表层铜箔、底层铜箔、表层阻焊层、底层阻焊层...,所以你的问题很简单,看看 Solder Mask 层,就知道这个部分是涂绿油还是不涂绿油。

荔枝,某并不常见的 PCB 设计软件,但所有该类软件都一样,这里有两种过孔(VIA),一种的 Solder Mask 打勾,一种没打勾

通常的 PCB 设计软件默认不显示 Solder Mask 层,以免干扰视线,因此你要在层视图中打开 Solder Mask 层显示,那么凡是不盖绿油、喷锡的区域就是紫色

你还可以取消铜箔层显示,这样看起来更明了,凡是紫色区域就是可以焊接的区域。至于过孔或焊盘如何更改是盖绿油还是喷锡就看你的具体软件了,但确认这一点,(操作)几乎是通用的

楼主(2021-05-04):
谢谢;回答,这长时间我才看到,一直在搞软件,现在我的板出了三次了,软件全用了,可惜没经验,打了三次,总是了出错,人家JLC,都提醒我俩次了,这回第四次,搞了一月,查的我实在查不下去了就这样了,我文件上传一下,以表示对各位朋友的感谢 ,我打字有点快,所以标点有时打不上,
其实也没什么用,如果有什么问题,多 多交流

网友:
多谢楼上老哥

楼主:
这图没什么用  现在资料都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