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菊东蓠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有价值的实战经验! 准备抄作业!
引用 网友A:
如果锂电三元是13串的,铅酸是48V的,用锂电充电器来充电的话铅酸电池会充不满,因为锂电是恒压55.2V来给电 ...
引用 楼主:
类似问题,电动车联盟有很充分的讨论。 众说纷纭,没有定论。。。。。。。。。。。。。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锂电串数选择合适,没有问题

楼主(2020-09-15):
这里讨论的三元锂电池是13串,有保护板的。

不知各位有没有用锂电充电器并联冲电,在电动车上并联放电的实际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池是13串,有保护板的。

不知楼上有没有用锂电充电器并联冲电,在电动车上并联放电的实际经验?

电瓶和锂电并联?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锂电三元是13串的,铅酸是48V的,用锂电充电器来充电的话铅酸电池会充不满,因为锂电是恒压55.2V来给电 ...

如果只是三元充不足电这样的问题,倒是无所谓。

主要怕三元电池燃烧。

网友:
劝你一句,还是不要了   不持久 还可能出事故

网友:
可以用2个理想二极管分别串联电池后再并联使用。每个电池回路最好串联合适的保险丝。用普通二极管需要计算压降及功耗。

网友:
我觉得这样不行!
原因有二:
一是铅酸电池与锂电的内阻不同,尤其是铅酸电池的使用时间不同其内阻区别较大;二是因其内阻等因素二者放电特性区别较大,二者某一时刻可能互为反充电,从而发生事故。
电池一般情况下是同类型、同新旧程度才能并联使用的,锂电更是要求每节都要加管理的。

网友(2020-11-03):
两者开路电压不同,如直接并联使用会造成一个放电,另一个满电时过冲,不要这样用,通过转换开关可以单独使用,独立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
似乎很危险,不赞成这样做

网友:
      三元锂电池改14串与水电池(4只12V)各自二极管并联输出动力,考虑到各自的充电电流不同,用二个充电口各自充电。这时用所谓的水电池三段式充电器充这组锂电池,也就在那恒流恒压“天真的二阶段”下充电完成。真不知那恒压下的恒压是否真的就是只有恒压在恒压充电。难道恒流(电流反馈)就睡了,如果(恒流动作)睡了的话,就那点电流动态的充电负载(电池)电流,恒压电压输出是基本在稳压定值下出现的。整个恒流恒压“二个阶段”只是在各自的主导模式下同时进行,一个在呐喊我还要一个在得到了满足下的我不要了的新的交替的平衡点。整个的一阶二阶中特别是二阶中看起来电流在小于恒流值下进行充电,那恒流(电流反馈)就在闭关修炼啦,我们看到的电流变小电压增大还是在“一个在呐喊我还要一个在得到了满足下的我不要了的新的交替的平衡点”下的电流平均值。电流反馈型稳压电源的电流反馈无处不在。

网友C:
13串并没问题,充电要用浮充,俺已经用一年了,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串并没问题,充电要用浮充,俺已经用一年了,一点问题没有

非常有价值的实战经验!
准备抄作业!

二组电池是并联后用锂电池充电器一并充电?
这种充电方式,铅电池好像有没彻底充足电的感觉?铅电池的寿命会不会因此显著下降?

浮充是什么意思?详细谈谈?

网友:
我的用了也快一年了,之后因为电瓶被偷,当然锂电池也消失了,中途无视楼上提到的各种问题,持续使用近一年,剩下就不说了,再说说另一辆纯锂电车,钛酸锂,用了好多年,蚂蚁保护板,除了限制充电的电压,其它也是不做限制,最多一天冲4次电,基本算是4个循环这样子,使用多年,现在还在服役,一直大电流高倍数的使用,几辆车上锂电的和铅锂混合的,基本都是除了限制最高的充电电压外,其它方面纯属瞎用,毛事没有,楼上的欢迎前来参观和向我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有价值的实战经验!
准备抄作业!

合并使用你就不要再纠结铅酸能否充满,不是很现实,既然并联,就并联,把铅酸看成是大电容即可,如果你的电池制作,质量跟手工都没问题的话,只需要限制最高电压,其它的都可以无视,包括放电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合并使用你就不要再纠结铅酸能否充满,不是很现实,既然并联,就并联,把铅酸看成是大电容即可,如果你的 ...

下定决心,干就完了。

准备一、二个月,用铅充电器单独给铅电池充一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