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5元的开关电源和1.6元的升压模块为胆耳放供电

楼主(2020-08-10):
      用于打印机上的反激电源,做工较好,电压有二路,24V(主控)和31.5V,价格便宜,拆件也值。
经分析,变压器次级有二组独立绕组,24V和7.5V各一组,串起来就是31.5V。设想把主控换到7.5V绕组上,再调压到6.3V供灯丝,与原24V串联后电压约28V供升压模块。
拆除不合适的元件。
换装元件后,

改变压器接线
原变压器,从左到右,1、3脚是24V绕组,2、4是7.5V绕组。改动就是1、3脚移到2、4脚,2、4脚移到1、3脚。
改接后

加装一支5.1K调压电阻。

原有待机开关,改为上电开机,短接图中二点就可以了。
安装结束符合要求。

    升压模块,该模块是隔离模块,原输入36V以上才能开机,要并一支电阻降低开机电压。原输出电压96V,要并一支2.7K电阻升到155V,总功率3W多一点。
模块正面

模块反面

做一块二合一板

装机

由于开关电源功率约30-40W,用于单管小耳放总功率10.5W,还有很多余量,所以还做了一块供并管的板,已通过测试。

接下来准备改绕变压器,不用升压板,不知能否成功。
      这种反激电源要用于胆机,必须要有电感和适当大的储能水塘,不然声音会发干,加了后就好于工频变压器,都作过对比。

网友:
不错!
请问升压模块那里买的 ?
发消息...谢谢!

网友A:
这个升压模块我也改了个,试了下有较明显噪音,请问楼主有同样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升压模块我也改了个,试了下有较明显噪音,请问楼主有同样问题吗

没有噪音,要加电感和大电容。

网友:
这模块是半成品没有灌封,成品是要封装在一个金属壳里。
金属壳接地,在外加EMC电路...基本就没有噪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噪音,要加电感和大电容。

好的,回头试试,谢谢

网友B:
请问,脉动直流电应该能通过变压器,那么一个变压器不就可以升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脉动直流电应该能通过变压器,那么一个变压器不就可以升压了吗?

可以,只是没有重绕变压器,但主控只能是灯丝(电流大的一组)。

网友:
鼓励折腾,没事玩玩也不错。

网友:
哈哈~~楼主太会折腾了,得向你好好学习。最近老不想动。

网友:
这种打印机的电源还有更大功率,同时输出电压也更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