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胆机6n7P-6P9P

楼主(2020-08-10):
前些日子做了一台6J4P-6P13P的胆机,效果很好。兴趣高涨,又做了一台6N7P-6P9P小胆机。电源变压器使用的是机床控制变压器BK50,原变压器初级0V-220V-380V,次级0V-6.3V-36V。拆掉次级及初级的220-380绕组,拆时记下6.3V绕组匝数,算出每伏匝数,然后用拆下的漆包线绕出一个230V绕组,两个6.3V绕组,经长时间使用,温升大约60度,比较正常。输出变压器某宝买的18元一只的,装好后,声音干涩低音不足。估计输出变压器电感不足,由于6p9p电流不大30多MA,不怕磁饱和,于是拆开变压器,将四分之一(约18片)矽钢片对插,拆去垫纸,装上后声音浑厚,明亮,声音细节表现细腻。没有一点交流声,所以灯丝没有接地,不知这样行不行。外壳还是老套路,木地板(告诉你个小秘密,木外壳不用上漆,找个核桃仁擦拭一遍,马上出现高大上的红木颜色)。旋钮化妆品瓶盖,打一小孔,内放3MM红发光管,热熔胶固定,外喷黑漆,效果不错。电路全部选用自行车老师的电路,在此向自行车老师表示感谢。

网友:
接线为什么不直接用电阻管脚直接接电子管管脚,用了很多线

网友:
做的很好,土法上马,实木结构。

网友A:
楼主很有创意,但是现在的控制变压器基本都是铝线,看到都没兴趣,用的硅钢片还是白片,发热严重。

网友:
很多东西都是就地取材,硬核DIY

网友:
楼主绝对的是节俭类型的顾家之人。楼主的手艺佩服

网友:
做的很不错,如果能把电路图附上,加上自己的制作心得,就是一个标准的制作帖子,更好了。

网友:
喜欢听到传授窍门真经“外壳还是老套路,木地板(告诉你个小秘密,木外壳不用上漆,找个核桃仁擦拭一遍,马上出现高大上的红木颜色)。旋钮化妆品瓶盖,打一小孔,内放3MM红发光管,热熔胶固定,外喷黑漆,”

网友:
这6P9P去外壳了,真玻璃壳的不是这样。

网友:
做的不错,再接再厉。
底盘最好用金属的,有利于散热和屏蔽。

网友:
恭喜楼主!请问,6N7P是共阴极双三极管,肯定是每个三极管做一个声道的电压放大,那么有没有左右声道串声情况?

楼主:
不用担心串音问题,实践再一次证明,完全没有串音,只是不能加入负反馈。这只管子素质非常棒,不用负反馈效果也不错。和大环路负反馈的声音相比,风格迥异,值得一听。电路来源为自行车老师的【原创】6N7P-6P9P 三极管接法2W 单端 - 〓电子管技术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90079-1-1.html,我只是照猫画虎,对电路设计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还制作了自行车老师的另一部大作6J4P-6P13P。   在此再次感谢自行车老师的无私奉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担心串音问题,实践再一次证明,完全没有串音,只是不能加入负反馈。这只管子素质非常棒,不用负反馈效 ...

6j4p      6p13p听音自己感觉怎么样,我也想做一个,正在准备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6j4p      6p13p听音自己感觉怎么样,我也想做一个,正在准备材料.....

我感觉音质主要取决于输出牛,管子和电路是次要因素,我正在试验将输出牛另一个绕组接一电源并调整电源电压(就是调整磁芯固定磁通量的大小)对音质的影响,试图找出规律。我个人的经验是一种输出牛只针对特定管子的特定线路。所以,先装响,调好工作点,再调整输出牛以得到适合的音质,(小调整可以调整输出牛的空气间隙、阳极电流。大调整需要重绕输出牛了)。这只是我个人的经验,你可以一试。一试就会知道,调整音质其乐无穷,比装机更有意思。

网友:
看样子我也得加快步伐了,打算做推挽,只牛还没绕这段时间东一下西一下,有点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有创意,但是现在的控制变压器基本都是铝线,看到都没兴趣,用的硅钢片还是白片,发热严重。

老式的控制变压器度是铜的你  现在的大多是铝线包

网友:
纯木质机箱的胆机还很少见,因此,外观感觉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