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灯711-2现状收音正常,但是6E2闭合不明显。。。

楼主(2020-08-10):
  六个管子都换过了,没有效果。收本地电台有点点效果。请给位坛友提点方案,怎么入手。。。。

网友:
老机子需要中频调整、统调等才能恢复到不错的状态。如灵敏度正常开始闭合过一会不闭合多是6K4问题,多找几个6K4试试

网友:
最大音量输出电压能达到多少?便于判断整机增益是否正常?。
检查6E2⑦⑨脚连线,R6、C12等外围元件、②⑨脚电压?要量插脚的尖端。

楼主:
谢谢两位,我按你们的思路试试。。。。。。。。。

网友:
我的红灯711,以前和你的一样,以为有问题到处检查,后来把天线接在我的铁货架上,强台直接闭合。其实就是信号太弱了。

网友:
-2,要换磁棒,效果立竿见影

网友:
是不是管子老化了?换个管子试试

网友:
没有磁棒一般不能闭合

网友A:
还是和信号强弱的关系 ,线路不会有大问题,在中波干扰大没什么意义 。短波上能反应出来,信号好,6E2闭合好的。

网友(2020-10-24):
还是灵敏度低了。型号强度不够。性能打理好了效果会明显一点。现在的中波台功率都很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和信号强弱的关系 ,线路不会有大问题,在中波干扰大没什么意义 。短波上能反应出来,信号好,6E2闭合 ...

正解。......

网友:
C12漏电,把C12换一个不漏电的试试。

网友:
引用前辈叙述的一段:6E2管的三极管部分的栅极电压Vg是从收音机的检波电路输出端取得的直流负电压,它的大小随中频输入信号的强弱而变化。当收音机调谐准确时,检波后输出的这个负电压增大,6E2管的栅极所加负压Vg也增大。由于栅极电压负得厉害,阳极电流变小,阳极电流在上的压降减小,阳极电压升高,控制极电压也上升接近于加速腔的电位,这时亮区很大,暗区变成一条线;相反失谐时,检波电压很小,6E2管的栅极负电压Vg也小,控制极电压下降,荧光屏中间出现很大暗区。当附近有强力电台时,亮区可能发生重叠。  所以,在有台时测量6E2栅极和屏极电压就可以判定了。

网友:
和6e2栅极相连的0.047uf的滤波电容漏电了,导致agc电压过低,这种机器还有个现象就是强台音量非常大,只能开到1/10音量,开大喇叭破音,就是因为agc失效,用LCR测试电容有0.086uf,因为lcr的测试方法,不是万用表那种充放电时间测试,漏电会容量变大。换了就好了。

网友B(2022-11-05):
在只有数字万用表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测试0.047UF电容是否漏电呢?

网友(2023-01-19):
引用 网友B:
在只有数字万用表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测试0.047UF电容是否漏电呢?

用MΩ档来测试电容器,即可判断电容器是否漏电!电阻越小,漏电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