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拉杆天线锡焊能焊接吗?

楼主(2020-08-10):
昨晚狂风暴雨,匆忙收6M拉杆天线时把第二节(细头那端)折断,我用电烙铁试了试焊不上,挫了挫应该是不锈钢的。请教大神,这怎么能焊上呢?可以不考虑缩回问题。
多谢啦!

网友:
使用盐酸加电池锌皮制成的镪水才能锡焊而且很好焊。记住!大部分焊油也不行。

网友:
用家里洗马桶的洁厕灵就能焊上,就是味大点,做好通风

网友A:
有不锈钢助焊剂,你可以试试

网友B:
淘宝上有种锡线可以焊接不锈钢和铝、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不锈钢助焊剂,你可以试试

多谢!
我看马云家有很多,没试过不知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锉刀搓一搓应该能焊上

都快挫透了,还是不行,里面如果是铜的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种锡线可以焊接不锈钢和铝、效果不错。

找找看,谢谢!

网友:
用点氯化锌会好一些

网友:
不锈钢药水,好像是硫酸锌,轻轻滴一滴,就可以焊了。

网友:
小不点的可以用坛里那个老卖好多东西集合的4元的焊不锈钢等多种金属的焊剂.大点件去找做不锈钢窗的碰焊师傅加工下.几元就搞定了.

网友D:
拉杆天线的管子是铜的外面镀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拉杆天线的管子是铜的外面镀铬。

您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而且镀的都是镍,镀铬造价挺高的,现在偷工减料的厉害,直接不锈钢完事儿。

焊是可以焊,但这类焊剂都有腐蚀性,记得找个垃圾烙铁再焊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而且镀的都是镍,镀铬造价挺高的,现在偷工减料的厉害,直接不锈钢完事儿。

...

落伍了,新的没有接触过,不锈钢用牙医用的氧化锌可以焊接。

网友F:
TB上的专焊不锈钢的小瓶的,也不贵。
楼主,这段时间六米有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TB上的专焊不锈钢的小瓶的,也不贵。
楼主,这段时间六米有信号吗?

谢谢,买了一小瓶。

FT8有,都是日本和韩国的

网友:
一锈钢可用焊锡膏焊,拉杆天线焊接部位不能申缩了。这是我焊接的不锈钢盆,

焊锡膏

焊锡膏

不锈钢盆裂纹

不锈钢盆裂纹

焊锡焊接

焊锡焊接

裂纹

裂纹

网友:
普通焊锡不沾不锈钢,需要买那种专用不锈钢焊锡,但可能强度有限。

网友:
不锈钢拉杆天线锡焊能手

网友G:
建议换个整根的,焊完也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换个整根的,焊完也不结实

凑合用吧

网友:
2元一瓶不锈钢焊液,电烙铁要功率大点100W以上,很容易的。

网友H:
看来是垂直GP天线,建议换新。

楼主(2020-09-19):
引用 网友H:
看来是垂直GP天线,建议换新。

还能将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