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坏了,求救🆘

楼主(2020-08-10):
各位大俠,创唯50寸液晶兰屏,哪里出问题了,请指导,谢谢先!

补充内容 (2020-8-11 10:40):
纠正一下,电视是亲家的,又仔细问了一下女婿,主要问题是电视右上角发暗,蓝色是为了体现暗处特意找的一个画面,我也被忽悠了,抱歉!

网友A:
背光坏,你打开后盖看漏光是否蓝色

网友B:
你好!根据你照片现象怀疑是你家的有线电视的机顶盒有问题!你把机顶盒断电重新启动一下!要是还是同样故障,那就是你电视机的显示屏有问题了!看看机器超过3年了吗?因为显示屏是保修3年的!可以找厂家免费维修的!要是超保了那就基本没有维修的价值了!因为显示屏是可以修复的!但是费用有点高!50寸的机器可能超过5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坏,你打开后盖看漏光是否蓝色

谢谢回复,还没开盖,联系厂家维修中心被告知维修费用需四五百元,也曾看到说是背光LED老化后就发蓝光,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电视近五年了,买一台新的55寸才一千五,纠结中!买还是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根据你照片现象怀疑是你家的有线电视的机顶盒有问题!你把机顶盒断电重新启动一下!要是还是同样故障 ...

谢谢帮助!告诉孩子先把机顶盒关掉看看情况!电视近五年了,联系厂家维修中心被告知维修费用近500元,买一台新的一千五,纠结中!若不是年龄大了我就揽这个活拆开看看了,电视亲家的,不想多插手!

网友C:
背光灯老化,有那能力自己换,没能力花钱找人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光灯老化,有那能力自己换,没能力花钱找人修

谢谢帮助!是亲家的电视,刚把女婿叫来仔细问了一下,主要问题不是蓝屏,我也被忽悠了,彩色还算正常,是屏右上角发暗,为了体现暗处找了个蓝色画面!

楼主(2020-11-01):
58吋(没拿来时以为是50吋的)创维液晶电视的确是背光灯条坏了两条,整机共用14条,在马云家买了一套14条都换上了,一共82元。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导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