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坏了,求救🆘

楼主(2020-08-10):
各位大俠,创唯50寸液晶兰屏,哪里出问题了,请指导,谢谢先!

补充内容 (2020-8-11 10:41):
纠正一下,电视是亲家的,又仔细问了一下女婿,主要问题是电视右上角发暗,蓝色是为了体现暗处特意找的一个画面,我也被忽悠了,抱歉!

网友A:
没有信号才兰屏,所以信号处理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B:
兰屏电视机正常AV口选择错误AV1 AV2 AV3或高清口,机顶盒正常吗?

网友C:
换个新的电视肯定好,,楼上几位真热心,,,对用户就叫他换新的  修理工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字符吗?遥控器管用吗。最好拍个照片!

谢谢帮助,手机发帖,图片传了几次失败,在另一贴有图片!

纠正一下,电视是亲家的,又仔细问了一下女婿,主要问题是电视右上角发暗,蓝色是为了体现暗处特意找的一个画面,我也被忽悠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查屏线,逻辑板,主板,屏

谢谢!图片在另一帖!
纠正一下,电视是亲家的,又仔细问了一下女婿,主要问题是电视右上角发暗,蓝色是为了体现暗处特意找的一个画面,我也被忽悠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信号才兰屏,所以信号处理电路出问题了

谢谢帮助,图片在另一帖!

纠正一下,电视是亲家的,又仔细问了一下女婿,主要问题是电视右上角发暗,蓝色是为了体现暗处特意找的一个画面,我也被忽悠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兰屏电视机正常AV口选择错误AV1 AV2 AV3或高清口,机顶盒正常吗?

谢谢帮助,图片在另一帖!
机顶盒和其它输入都正常的,!
纠正一下,电视是亲家的,又仔细问了一下女婿,主要问题是电视右上角发暗,蓝色是为了体现暗处特意找的一个画面,我也被忽悠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新的电视肯定好,,楼上几位真热心,,,对用户就叫他换新的  修理工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我不懂您的意思呢?我也劝他们直接换一台新的,毕竟用了五年了,新的55寸才一千五!故障现象图片在另一帖。

纠正一下,电视是亲家的,又仔细问了一下女婿,主要问题是电视右上角发暗,蓝色是为了体现暗处特意找的一个画面,我也被忽悠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背光灯条坏了。得开背更换、某宝购LED灯条60元。

谢谢!照此整整看!

网友F:
建议楼主先检查背光,如背光无问题再看逻辑板信号处理部分,最后真是屏的问题,作为修理者也问心无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先检查背光,如背光无问题再看逻辑板信号处理部分,最后真是屏的问题,作为修理者也问心无愧了。

谢谢提醒!

楼主(2020-10-29):
引用 网友D:
背光灯条坏了。得开背更换、某宝购LED灯条60元。

确实是背光条坏了,58时的一共14根背光条,查出坏了两根,马云家一套14根才82元,买了一套全换新了,效果很好,谢谢朋友,隔天开一帖发更换步骤图片,手机发不了,图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