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7812+TIP42C扩流电路中的限流电阻问题

楼主(2020-08-10):
试验搭建了上图电路,红圈部分的电阻总是过热烧毁,请教原因及如何分析解决。
该电阻试过以下规格:20Ω 1/4W,15Ω 3W,22Ω 5W,330Ω 1/4W几种规格,均不能正常工作。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搭建的电路好像不对味,再认真审查一下电路的原理吧。按所搭建的电路,晶体管应是截止的没有起到扩流的作 ...

电路没问题,输出电流大于0.7V/R后三极管开始导通分流。
烧电阻,估计是三极管损坏或接错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先生,这个电路仿真软件是?

Multisim,很方便的电路仿真软件 --- 关键是,二十年前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这个,我懒,一直用它

btw. 路由器什么的设备适合直接用 12V 开关电源供电,从 18V 线性稳压到 12V,这 6V 就白白变成热消耗掉了,不划算

网友B:
这能正常工作吗?我分析不出来,感觉这电路不能工作

网友:
正常情况下,这电阻两端只有0.7V左右,不会烧的,检查一下TIP42或7812

网友:
理论上TIP42C的发射结电压达到0.7V就能导通开始扩流,根据楼主提供的电路,则,在15/20/22/330Ω的电阻上的理论工作电流分别为46/35/31/2.1mA,理论耗散功率分别为32/24/22/1.5mW,应该不会烧毁电阻。

当使用330Ω的电阻时,稳压块的工作电流仅为2.1mA,可能不满足稳压块的最小工作电流的需要,不太妥当。

楼主并未告知电路实际的输出电流指标,无法进行进一步分析。

现在只能猜测是不是扩流电路根本就没有工作,可能的原因是三极管是坏的,或者焊错了管脚。

网友A:
所搭建的电路好像不对味,再认真审查一下电路的原理吧。按所搭建的电路,晶体管应是截止的没有起到扩流的作用。圈中的电阻实际上是串在7812主回路中,本装置电源的主电流要通过它自然要发高烧的。把圈中的电阻阻值减小到10欧以下或现值的1%或更小,并加大电阻功率兴许能成。

网友:
估计是TIP42C脚位搞错了。

网友:
要让7812工作时有个十几二十毫安电流,保证它稳定工作即可,太大了没必要,太小了不稳定。算下来R取值30至70欧姆左右就可以了。

烧电阻,首先确认三极管是否完好、是否接错脚位。其次,三端稳压块输出、输出端接10UF、100nF电容各一只,防止震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搭建的电路好像不对味,再认真审查一下电路的原理吧。按所搭建的电路,晶体管应是截止的没有起到扩流的作 ...

这是 PNP 三极管,发射极对基极二极管方向是正偏方向,只要接上去,即使没有那个电阻都能导通,你居然说截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能正常工作吗?我分析不出来,感觉这电路不能工作

这个电路当然能工作,TIP42C 是 PNP 三极管,发射极对基极二极管方向正偏,所以只要 7812 接到其基极且有负载(没有也行,7812 有静态电流),自然产生正偏的电流,然后这个电流就会成为三极管基极工作电流,继而让三极管导通,形成我们需要的集电极电流:

燃鹅也正是因为该电路中三极管 自然 导通,所以如果负载太小,来自三极管集电极的电流就会过大,导致负载上的电压过高

所以要加入电阻 R,抬高三极管基极电压,使得负载电流不大的时候,7812 的电流从这个电阻上走而不是从三极管的 发射极 --- 基极 走,避免形成过大的基极电流,从而避免形成过大的集电极电流使得负载上电压过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当然能工作,TIP42C 是 PNP 三极管,发射极对基极二极管方向正偏,所以只要 7812 接到其基极且有 ...

说点题外话,想把探针显示的参数改少点,手上这台电脑成了下面这样:

另几台电脑没问题,唯独这台是这个鸟样。不知动了哪里的设置,请问在哪里能改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点题外话,想把探针显示的参数改少点,手上这台电脑成了下面这样:

真奇怪于你怎么能弄成这样的 我想弄成这样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 PNP 三极管,发射极对基极二极管方向是正偏方向,只要接上去,即使没有那个电阻都能导通,你居然说 ...

这么大的电阻,你应问一问7812通不通,扩流的一步就首先要让7812能正常,这个不能正常工作扩什么流?拿7812当上偏流?可别拿7812不当干部,这个是认方向的。没有电阻都能通,开眼了。

网友:
TIP42C 管脚是B C E  确认接对。且买的是正品

网友:
我怀疑,是三极管接错脚了,否则这个电路不可能烧电阻,即便取得比较大,顶多7812不能正常稳压而已
烧电阻,一定是电阻两端电压过高了,从原理讲,电阻两端受be钳位,不可能过高,所以接错或管子坏了得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原图中330Ω电阻是这个扩流三极管的反向偏置电阻,想要让这个三极管导通,就得 ...

您这么理解稍微有点绕。
简单理解就是电阻上的压降为左正右负,为三极管提供偏压,电阻上的压降低于0.7V时三极管截止,等于0.7V后三极管开始导通参与扩流。
电阻上的电流只决定扩流“起效点”,而不是最大只提供多少Ib给三极管。
扩流管开始工作后,流过电阻的电流被限定在0.7/R这个值大致恒定、不再增大,更大的输出电流需要更大的Ib,这个Ib的通道是"三极管E"->"三极管B"->"7812"->"负载"->"地"

楼主:
感谢楼上chhds、wanwenhao1、云岭游侠、lmb9802、bg1trk、washu、我爱吸铁石、irf5401、MF35_、gaolb等诸位先生的解答与意见。
尤其washu、bg1trk、wanwenhao1等先生还费力画图和计算。

这是我在百度搜索到的电路图(附后),想试一下扩流的效果,手头上刚好有TIP42C和L7812CV,在面包板上搭建验证的。试验空载时没有异常,试接上一个旧路由器作为负载时反复烧电阻了。原计划多接几个旧电器设备的,没能继续下去。

刚好手头仅有的万用表刚好坏了,但7812CV是好的,单接不加TIP42时负载的旧路由器可以正常通电启动。7812CV输入输出两端有加电容。但没能测量TIP42C的情况,只百度查图(如下)确认过其引脚,123脚分别是BCE,1脚B连7812CV的1号输入脚,3脚E接电源,电阻接在13两脚。

经上述先生分析和意见,目前看TIP42C有故障的可能性大。等新购的万用表到了再确认一下。
再次感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 PNP 三极管,发射极对基极二极管方向是正偏方向,只要接上去,即使没有那个电阻都能导通,你居然说 ...

请教先生,这个电路仿真软件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电阻,你应问一问7812通不通,扩流的一步就首先要让7812能正常,这个不能正常工作扩什么流?拿7812当上偏流?可别拿7812不当干部,这个是认方向的。没有电阻都能通,开眼了。

我理论分析给你听,你不信;我用仿真软件反正给你看,你还是不信,这也是矿坛大多数人的特性:轻理论,重实际

那么就来实际的吧,你总不能对事实视而不见吧 这么简单个电路几秒钟搭的事情,你要是非常相信你的看法应该马上搭一个反驳我,但你没有那么做,没关系,对电子爱好者来说搭这个不要太容易,我来搭给你看。

真的是没电阻都能通,而且从 0.6A 到 2.9A,12V 输出电压稳如汪

0.6A

2.9A

那么那个基极偏置电阻有啥用?前面也分析了,它的作用是如果负载电流太小,7812 的静态电流产生的基极电流过大,导致输出电压不可控!

所以加上这个偏置电阻拉高基极电位,使得负载很小的时候输出电压依然可控,比如 1mA

2.9A,一个字都不变

那么事实如此,你打算视而不见吗

楼主:
多谢washu先生赐知!旧路由器只是随手拿来测试,不准备真的使用。
washu厉害,立即搭了个电路。强!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版版您好,这管子是PNP,您确定这管子的B极高于0.7V导通?

抱歉,怪我没说清楚。现在锗管用的很少,0.7V是默认使用了硅管。

您看19楼贴出来的资料首页,TIP41为硅管。

网友:
在小电流时只靠稳压块输出,大电流时把稳压块当成取样比较反馈电路来控制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讨论一下,您别生气啊,这应该和锗管硅管没有关系的
我学的是NPN基极0.7V导通,PNP是低于0.7 ...

怪我没说清楚,感谢您提出来。

因为早先PNP管很多都是锗管,这才有个PNP管的Ube约0.3V这么个印象。
PN结压降与材料有关,与管子的极性无关。只要是锗材料,甭管是PNP还是NPN,都按0.3V左右估算。同理,只要是硅材料,PNP、NPN都按约0.7V估算。

一般Datasheet上都标出管子的“材质”,没明确标出的可以看“结温”这个参数。比如上面几楼给出的Datasheet首页上明确写着“SILICON”,这是硅管。结温150°C也间接说明这是硅管,锗管到不了这么高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象PNP管不怎么稳定,我一直用NPN管做扩流,有好多的可调电源也是用的NPN管做调整管,如3055,3DD15~
就 ...

用NPN管扩流,会使输出电压比集成稳压器的标称电压高出约0.7V,而使用PNP管扩流,则输出电压就等于集成稳压管的标称电压,两者应用的区别就在于此。

补充内容 (2020-8-12 10:06):
表述错误了,纠正一下:
用NPN管扩流,会使输出电压比集成稳压器的标称电压高(“高”是错误的,应该为“低”)出约0.7V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输出电压比7812低0.7V,所以在7812对地正向串联了个二极管,使7812输出有12.7V,由于7812零件性能差异 ...

对地正向串联二极管作为补偿很正确!

但是你提供的电路中,扩流管最好还是在扩流管的基极与发射极之间并联上一个电阻,解决扩流管正确地解入和退出问题。在输出电流很小的情况下,扩流管基极电流(也就是集成块的输出电流)太小,稳压块可能会不能稳定地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象PNP管不怎么稳定,我一直用NPN管做扩流,有好多的可调电源也是用的NPN管做调整管,如3055,3DD15~
就 ...

用 PNP 管扩流,LM7800 的输出端接还是扩流后电源输出端,使得 7800 内部电压反馈点还是位于电源输出端,因此 7800 扩流后电压不变且稳定。

用 NPN 管扩流,电路结构使得 7800 内部电压反馈点位置变化,因此扩流后电压不再等于原 7800 电压且不稳定。

所以,对于 7800 这种没有单独引出内部电压反馈点的集成稳压器是不适合用 NPN 管扩流的,NPN 管适合引出内部电压反馈点的集成稳压器(比如 TL431),或分立件稳压器 --- 你可以把电压反馈点挪到电源输出端去,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chhds、wanwenhao1、云岭游侠、lmb9802、bg1trk、washu、我爱吸铁石、irf5401、MF35_、gaolb等诸位 ...

那个电阻应该被BE钳位到0.7V 也就是Vbe电压才对。

烧毁就是压差太大, 估计三极管的BE是开路。

要做这种扩流,不妨试试431配NPN管。 价格比78稳压扩流便宜一些。

楼主:
多谢irf5401先生意见。
问题确认了,13脚BE结开路,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NPN扩流方案不错,以前TIP4X系列的NPN中功率管好找且比同系列的PNP管便宜,因此也经常这样用, ...

大电流输出时还是贴主的电路比较好,大功率PNP管成本高,不是啥大问题,用小功率PNP+大功率NPN做复合管就行了。
下图是十几年前给短波机做的简易电源,13.8V、20A。(要是用“头顶”NPN管的方式,一按发射键电压能跌1-2V,没法玩)
糙图、有错,且是非参数装机参数,当示意图看吧。

三端稳压器顶着个NPN大功率管做输出的电路,扩流管和输出线都不在反馈环内,大电流输出时严重拉胯!实际感受,如果输出三、五安培以上,这种形式不太适用,电压稳不住。

网友:
看看手册,7812的公共脚静态电流是多少,TIP42的BE之间电阻要远小于0.7/静态电流才行,否则tip42一直导通

不过理论上这个330欧怎样也不会坏呀,检查一下TIp142/7812是否接错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象PNP管不怎么稳定,我一直用NPN管做扩流,有好多的可调电源也是用的NPN管做调整管,如3055,3DD15~
就 ...

正解    这才是扩流的正确打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