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小问题

楼主(2020-08-10):
洗衣机甩干桶突然转数低了好多,有好几天了,是不是电容的容量变小了?没有电容表啊,想买个电容试试。

网友:
这个不需要测量,直接代换一个就是了,

网友A:
皮带打滑,加松香防滑就可以了(把松香研碎撒皮带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打滑,加松香防滑就可以了(把松香研碎撒皮带轮上)

甩干桶没有皮带。

网友:
一个是电机内部轻微短路,一个就是电容失容。

网友:
有皮带,和洗涤是共用一条皮带,是通过减速器控制的,如果是齿轮传动更麻烦。

网友:
大多是电容容量减少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皮带打滑,加松香防滑就可以了(把松香研碎撒皮带轮上)

伙计,你可能想当然了。
楼主既然说是洗衣机甩干桶,想必是双缸洗衣机。
双缸洗衣机的甩干桶是甩干电机直接带动的,哪里来的什么皮带?
双缸洗衣机的洗衣桶才是用皮带带动的。

网友:
直接换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都先换电容,对维修师傅来说,这东西很便宜非常便宜超级便宜,能快速解决大部分问题,功夫不费,收钱不少,别名发财电容。

网友B:
还有一点,如果是双缸洗衣机,看看甩干桶的刹车是不是有问题?甩干桶的刹车装置是通过甩干桶的盖子来控制的,如果甩干桶的盖子盖上,没有拉开刹车,就要检查刹车线是不是断开了和盖子的连接,是不是位置设置不合理,拉不开刹车。
检查其实很简单,卸下双缸洗衣机的后盖,反复打开和关闭甩干桶的盖子,检查刹车线的运动情况就可知道。

楼主(2020-10-10):
汇报一下,前天换了一只5UF的电容(原来4.7的)甩干桶运转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汇报一下,前天换了一只5UF的电容(原来4.7的)甩干桶运转正常了。

看来还是电容问题。

网友:
电容接近坏了,我的海尔,刚换,一样的症状。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直接代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如果是双缸洗衣机,看看甩干桶的刹车是不是有问题?甩干桶的刹车装置是通过甩干桶的盖        子来控制的 ...

那种煞车不打后盖也能检查,把甩干的盖子扶起来一些,勉强伸进手去转甩干桶就可判断是否煞车出了问题。
正常情况那样伸进手去转动甩干筒很灵活,若有煞车磨擦感,八成就是煞车问题。
有时桶下面皮碗轴套出问题也可能转得慢,但概率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