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台左右有哨声的问题

楼主(2020-08-10):
新收一台凯歌593-4五管机,收来时呜呜叫没有台,更换了三个20uf电容,现在收台不多,强台左右两边有哨声,弱台直接就是哨声。检查6k4无问题,换了一套管子还是没解决问题,请教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2020-11-28):
引用 楼主:
大家再给出出意见,谢谢

不要在文字上硬追硬磨,师傅教了就要动手,见过有些技术询问贴,有两三年讨论,数百贴就是没结果,

楼主为什么不锤一锤你的懒腰,DIY一下再回我回你这贴呢?矿坛这风一定不能长.

以后不作实操试验师傅回贴而再问者,一律扣高分,以正矿坛养成「勤奋」动手培养技巧技能,打击“千贴教

导懒动手“之风

大爷,您高抬贵手按三贴在6K4阴极串焊一个电阻就完事停贴,万事大吉收工了

网友:
有自激,检查电源退耦电路,检查中高频部分电子管帘栅极的电容,-----。

网友(2020-08-10):
更换6K4吧,一般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一般这是中频自激,看中放管帘栅压是否高出标准,帘栅退耦电容是否失效,还可以在6K4阴极加几百欧姆的电阻。

网友:
中频自激了,一般是电压高造成的,也可能管子老化了。
早些年修了个上海160也是这毛病

网友:
中周变压器失调也会产生这个现象。

楼主(2020-11-27):
大家再给出出意见,谢谢

网友:
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周年久失谐引起的。

网友:
很常见的问题。有时候来回拔插6K4它自己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在文字上硬追硬磨,师傅教了就要动手,见过有些技术询问贴,有两三年讨论,数百贴就是没结果,

楼 ...

向前辈报告一下维修过程,先在6K4阴极串焊了470Ω电阻,问题未解决,又换了一个510Ω电阻串上,问题依旧,感觉问题出在电容,将阴极与510Ω电阻并联的0.047uf电容一并更换,问题解决,看来老机器电阻一般不会出问题,电容漏电比较普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前辈报告一下维修过程,先在6K4阴极串焊了470Ω电阻,问题未解决,又换了一个510Ω电阻串上,问题依旧 ...

为您的成功高兴,在矿坛,不主张一个小小问题讨论几十帖/几百贴无结果,

作为楼主,一定要必恭必敬,虚心细读每一个回贴作为我们中华民族尊师的美德,更一定要按

师傅的回贴立马DIY验证,用DIY成果给为你苦思回贴的导师作实质感谢与敬慰.

反对不动手的允长空谈,  提倡实干,用每一个完美解决的实干贴一砖一瓦叠起美丽高楼----矿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