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种降低电压的方法最好?

楼主(2020-08-10):
电路在工作电压DC3.3V时,电流22mA。
想用USB接口(5V)降低电压供电,串联电阻、LED、3.3V稳压二极管。
请问用哪种方法好?

网友:
这个问题你自己最清楚。你并没有提及稳压精度要求,负载22ma是否不变。你手上有什么元件。
如果对降压要求不高,电阻降压电路简单。但如果你手头上没有合适的电阻而又要去买的话,那问题就从简单变为复杂了。

网友A:
简单的可以用俩个二极管串联,用ASM1117-3.3就更好。

网友:
用XC6206P332MR,不到一毛钱

网友:
317一个就解决了

网友:
用ASM1117-3.3就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可以用俩个二极管串联,用ASM1117-3.3就更好。

赞成你的1117-3.3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成你的1117-3.3方案

表示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