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电压不对称,是整流器还是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0-08-10):
单电压经桥式整流,滤波后,正负电压不对称,交流52V整流滤波后正负电压相差10V,是整流器还是电容有问题呢,请老师赐教,谢谢

网友:
这种正负电源,只能用于正负负载完全相同且不会变化的场合,否则因为没有参考面的回流,政府电压会随正负负载的比例而变化
当没有负载时,正负电压取决于电容容抗的相似程度,即便并电阻,也只是能够解决空载电压一致的问题,负载一旦失衡,电压依然会回到不对称状态
但是,如果你负载是对称的,自然也就不需要并电阻来平衡了,负载一接,电压自然就平衡了,但是电容容抗不一致,依然会导致滤波性能不相等,但这种不平衡引起的电压不对称比较小,要求不高可以不管,要求高的话,可以使用一个运放来自动平衡中心参考面,运放的输入端取两个等值电阻的中心分压点,接成跟随器,输出点自然就是电源的中心,在根据电流大小需求,使用一定的扩流手段

网友A:
楼主自作聪明把原本两个并联的变压器少画一个(或一组)了吧,而且把整流电路抄错了。这是成品功放,哪有图上这种无法正常工作的电源的,请再仔细对比画一画。

我功放就是这种类型没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两个变压器并联配合2倍压整流,得出对称正负50V电压。两变压器各一端接地接成倍压整流,年初有一边滤波电容几乎无容量电压偏移也很小,空载时由于喇叭保护电路只用一边电压才低1、2伏。

网友B:
这么取正负电压不行,这就像电阻分压,容抗不同分压自然有差距,带上负载也会不平衡。要用带抽头的变压器做正负电源。
带抽头变压器,全桥半桥都行,抽头做公共端。百度搜一下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取正负电压不行,这就像电阻分压,容抗不同分压自然有差距,带上负载也会不平衡。要用带抽头的变压器做 ...

收到一台功放机,变压器是单电压,没有中心抽头,看整流滤波板也是这么做的,我测量了整流滤波后的正负电压不对称,也没敢接功放板,正负电压与功放板都断开了测量的,不知接上会怎样,能正常工作吗?还是烧毁功放板?

网友C:
可以接上负载试试,让电源形成回路。

网友D:
越是空载越不对称,重载反而要好一些

采用这类电源就说明不要求完全对称,接上使用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
正負端的電容各並一顆均壓電阻, 兩個阻值要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一台功放机,变压器是单电压,没有中心抽头,看整流滤波板也是这么做的,我测量了整流滤波后的正负电 ...

那就接上试试呗!采用这种正负电源的估计也不咋地。

网友:
没均压电阻引起

网友:
这样取正负电压???可取吗?N多的关键问题,你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空载的时候,电容串联分压反比于容量。
以电容容量的误差范围来看,这差个10V 也不算多。

建议加均压电阻,或者上负载

网友E:
看看整流桥里面有一个二极管坏了,又或是两侧电容有一侧老化电容量变小了导致不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接上负载试试,让电源形成回路。

你这是想让他做烧板的实验给你看吗?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越是空载越不对称,重载反而要好一些

采用这类电源就说明不要求完全对称,接上使用一般没有问题

你要搞清楚,他这可以不一点点的不平衡,而是相差10伏的不平衡,你不觉得这个不平衡太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整流桥里面有一个二极管坏了,又或是两侧电容有一侧老化电容量变小了导致不平衡。

我觉得普通手段测量不出有坏的元件!

网友:
以前修双电源功放遇到电原变压器损坏的情况,还是得通过改变压器次级增加中心线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提供的模式,只是一种非常规应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运行,没有普遍性。建议楼主按楼上各位的建议试试,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但是你会获得不少不贵的经验和知识。

网友:
可以检测一下二组电解电容。或则二组交换后来判别是否电解问题。

网友:
整流与电容都有可能

网友:
万用表测量一下,很容易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作聪明把原本两个并联的变压器少画一个(或一组)了吧,而且把整流电路抄错了。这是成品功放,哪有图 ...

机子就是这样的,单变压器,单电压,看整流滤波板,就知道是单电压,如果变压器有
中心抽头接到电容地,也就对称了
您说的双变压器我用过,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子就是这样的,单变压器,单电压,看整流滤波板,就知道是单电压,如果变压器有
中心抽头接到电容地, ...

真的是这样,就是浮地功放,需要分压电阻来提供中心点电位。

网友:
这块板子靠自身电容来形成的分压装置,小电流可以使用,没有任何问题。至于电压不平衡主要是由于电容的漏电流和容量的误差所导致的问题,正规设计一般选取平衡电阻,电阻的阻值选取泄放电流为漏电流的3-5倍即可,不宜选择阻值太小,那样损好太大了。还有更简便的方法,选择根据电容上的电压选取合适的tvs或压敏电阻都是正规产品的设计思路。接上负载后平衡度会变好,是一个道理,此时负载相当于泄放电阻了。

网友:
这是个单电源!0点是虚的!

网友:
电容上的电压范围多少?可以帮选个tvs或压敏电阻

网友:
单绕组用二个二极管半波就能接成正负电源,对绕组来说还是全波

补充内容 (2020-8-12 19:12):
不过不适合你,电压比你高一倍

网友:
用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电路能好些.

网友(2020-09-19):
要在电容并联均压电阻,电容本来是隔直通交,那能这样作中点

网友:
这个是负载问题,功放用正负电容并同样大小均压电阻也没有很好效果还是搞两块开关电源串联吧

网友:
如果是成品功放电路的电源,建议楼主仔细查一下
1,功放的直流电源是多少伏的?如果是正负50V的,
2,很有可能是18楼红河310所说的情况,那整流元件很可能只是两个二极管,是倍压整流,你可以把PCB板上的铜箔切断,测量一下整流元件到底是半桥还是全桥?
3,功放的电流不小,不太可能用你所画出来的那个电路供电的,必须要有个电位稳定的接地点。
4,即使在电容两端并联俊雅电阻,也是不可靠的,除非电阻值很小,导致电阻本身的电流和负载电流在同一个数量级,但是这样很不划算,无用的功耗太大。
5,怀疑你的电路弄错了,要仔细检查一下变压器,还有这机器是否别人修过的,换过变压器?

网友:
这种电路能工作吗?地线没有回路。

网友(2022-07-10):
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F:
可以试试这个电路,比较流行

网友:
第一见这种正负电源,正常的不都是变压器抽头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试这个电路,比较流行

小电流还行,电流大了容易不平衡吧

网友:
楼主这个根本就没有直流通路,哪来的正负电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小电流还行,电流大了容易不平衡吧

你得出"小电流还行,电流大了容易不平衡吧"的理由是什么?
负载是平衡的,纹波是差分,但是用于功放一点问题没有,
这两个都是实际功放中有用的,不是我创造的电路
-----------------------------------------------------------------------
PS:纹波用差分不合适,应该是差模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得出"小电流还行,电流大了容易不平衡吧"的理由是什么?
负载是平衡的,纹波是差分,但是用于功放一点问 ...

我没说清楚,意思是很多时候负载大了容易电流不平衡,就造成中点偏移。如果负载一直平衡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没说清楚,意思是很多时候负载大了容易电流不平衡,就造成中点偏移。如果负载一直平衡就没问题

这个电路与楼主画的有却别的,中点不会偏移,
工作原理跟双绕组一样,
双绕组,每个绕组给一臂使用,
这个电路,将正负半轴分别给正负臂使用.
所以输出幅度会是半波整流的幅度,
特点:
双绕组双电源,纹波是100Hz,纹波呈现为共模形式,
单绕组双电源,纹波是50Hz,纹波呈现为差模形式,

网友:
假如楼主电源整流滤波电路画的是正确的,
功放板上应该存在电源平衡电路,可以找找看,
估计电源平衡电路出了问题.